[家电] 大神请进,这个5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0-09-03):
一个飞科FC5808理发器被老爸误插220V烧坏了,清洗过后有一个芯片五脚BEF51不知是干啥用的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像是电源  LM2731XMFX ,

网友A:
原来是多少伏特电源的?
如果是低压的好奇什么样子的接口造成的误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多少伏特电源的?
如果是低压的好奇什么样子的接口造成的误插

估计两插的那种,一面圆的一面方的那种

网友:
电池直连吧,主板不能用了

网友:
有电感,有肖特基二极管,5脚芯片,应该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具体不知道是DC-DC还是AC-DC你可以把板子清理干净,照片拍清楚点,正常输入是多少V

网友:
扔了吧,没必要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多少伏特电源的?
如果是低压的好奇什么样子的接口造成的误插

原先是5V输入

楼主:
原先是DC5V输入我想应该是DC-DC降压

楼主:
清理了一下,把坏了全换完以后有问题,充电状态下电机就得电转起来了 ,不充电起停正常

网友:
和电感配合,组成5v转3.3v。

网友:
能接到220V上,估计芯片,二极管的都烧了,别修了,买个二手板子,或者类似功能的板子。

网友:
烧成这样了,重新买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挣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