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EF-M 15-45mm 拆解

楼主(2020-09-03):
今年8月份翻看我家的镜头发现 和镜头在一起的干燥剂居然自己出水了,把我的15-45mm泡水了,狗头已经失去维修的价值了。想自己抢救一下拆拆看试试。之前拆过EF 50mm 1.8的头。组装后回去后 光圈和对焦无法使用,检查排线和接头是没有问题的, 开机后镜头内线路板严重发烫,不敢再使用了,怕把机子烧了。只能祭天了。
强力建议不要买氧化钙的干燥剂,吸潮后自己出水害死人。 还好只是狗头泡了,15-85没泡。

网友:
原来佳能镜头内部也挺复杂了

网友:
看来自动头结构挺复杂的,监控的2点8到12毫米手动镜头结构简单些。以后最好能真空保存,真空环境下应该不容易吸水。

网友A:
买个电子干燥箱吧,我8年前就买了,买的最小的那种100多块钱,一直通电没断过,湿度控制在5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子干燥箱吧,我8年前就买了,买的最小的那种100多块钱,一直通电没断过,湿度控制在50%就行了。 ...

可以考虑一下,我现在只是那个密封袋里面装干燥剂保存,亏大发了

网友B(2020-10-11):
某鱼上搜个旧的、坏的尸体,然后取下电路板拼一下人品试试?

网友:
氯化钙,不是氧化钙。

楼主(2020-11-10):
引用 网友B:
某鱼上搜个旧的、坏的尸体,然后取下电路板拼一下人品试试?

成本太高,不想搞了

网友:
密封袋,硅胶防潮剂,镜头单独存放,每个镜头差不多30克防潮剂。

这个方法对镜头比较友好。

电子防潮箱,存取镜头,机身,比较方便。

网友:
电子除湿还是比较靠谱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