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显卡尺 被线路板戳了,显示异常,看看能不能修复

楼主(2020-09-03):
数显卡尺, 看起来显示很正常

当拉到底,再返回来,数字就变了

放在包里,里面有线路板,卡尺8-9的位置被焊点戳到了

试了一下,就是在8-9的位置,数字变不正常了,往后拉到100多,还是显示80几

并且出现这个标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两个箭头,之间有一个0

刻度盘下面的电路被戳伤了?怎么修复呢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B:
应该是脏了,把整把尺子擦干净(我用WD40),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没救了,除非找到替换的,那个>0<应该是提示校准0位吧

网友D:
胶水加碳可以不?

网友E:
我有两个也是这样,里面有电路,坏了.

网友F:
刻度盘下面没有电路,这是一个容栅。包里电路板引脚把容栅盘戳坏了。如果想修,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二手坏卡尺(电路损坏,容栅是好的)的。最好同型号或同规格。

网友F:
TB上搜“卡尺容栅尺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不影响吧,

影响的

网友G:
换一个呗  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脏了,把整把尺子擦干净(我用WD40),就可以了

戳伤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救了,除非找到替换的,那个>0

那个光栅尺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
没用过数显的,一直用刻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水加碳可以不?

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也是这样,里面有电路,坏了.

修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刻度盘下面没有电路,这是一个容栅。包里电路板引脚把容栅盘戳坏了。如果想修,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二手坏卡尺 ...

容栅盘能修复吗

网友:
我有一个数显的卡尺,拆开搞了一下电池座(电池座的触片烂了)。装好后无法关机了,按关机键就闪一下不关机,自动关机也没用。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估计容栅已经在8 9 那个位置断裂了。以前的铜定栅赖操,但容易受潮影响使用,玻璃定栅的小气点。就当0-80的量程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TB上搜“卡尺容栅尺条”

搜到了,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一个呗  也不贵

新的10几块钱都有就是想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