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问个隔离牛震动问题

楼主(2020-09-03):
一个1000VA隔离牛,硅钢片只要向下(手捧起来也一样)就震动。但是线圈绕组两面向下都不震。是啥问题呢?硅钢片看起来没有松动。
图一图二放法会震,图三就不震。
有没有大佬科普下呢?

网友A:
是不是放在金属台面上了?

网友B:
确实,刚好图3没有硅钢片对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放在金属台面上了?

这是地板的,估计底下有金属吧。拿东西垫高些或者换个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刚好图3没有硅钢片对桌面。

这是地板砖的,不过估计刚好那位置底下可能有金属。
换位置或者垫高些就不震了。

网友:
下面垫一块橡胶板

网友(2021-06-29):
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漆包线不够数,还有就是片材松动。

网友:
我们的设备用的隔离变压器都是图一安装啊,一直没问题,就是上次他们把热风枪用在了隔离的插座,给烧坏了一个。

网友(2022-05-17):
1000VA的变压器,好重的一个哇

网友:
变压器会震动我一直觉得是正常的啊

网友:
正常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