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款德系86型墙壁开关简单评测----施耐德A3B426-10U VS ABB A0205

楼主(2020-09-03):
由于最近家里装修,需要撸一些墙壁开关,就撸了一点插排对比测试一下,
都是86型的墙壁开关面板,
测试对象如下:
1.品牌:SCHNEIDER施耐德,产品型号:A3B426-10U;
2.品牌:ABB,                    产品型号:A0205;

测评只是凭个人主观,也没有专业工具,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角度来,进行很简单的对比,老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每款产品都在TB拍了一只,内部包装都是一样的,塑料袋包装
发货时,ABB只用了带汽泡袋的信封纸包装
施耐德用了小纸盒包装
这个只是每家店主的包装方式不同,跟产品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施耐德的小包装上面,还标明了接线图

两款开关都配了安装螺丝
从正面来看,ABB是四四方方的,一体式面板
施耐德四周有弧度,

背面结构并不多

施耐德的开关,上面标注的信息更多一些

拆下面板
ABB的是一体式的面板,整个可以拆下来

施耐德拆下来的面板,中间那一块是空的

都是整条式铜条的,

施耐德开关的内部

ABB开关的内部

施耐得的三根铜条

ABB的三根铜条,在三个螺丝上面,都标明了31C
请问大神,这个31C,是什么意思啊?

测试铜条厚度--施耐德

测试铜条厚度--ABB

两款产品的厚度也差不多

防触摸设计也差不多
ABB两个都是上下式的
施耐德上面是下下式的,下面的是左右式设计的.

施耐德的接线螺丝,底部都有铜块延伸进去的,

ABB的接线螺丝,底部也是有铜块延伸进去的,

重量测试
施耐德的开关,整个重量是:59克

重量测试
ABB的开关,整个重量是:67克

从重量这个指标来看,ABB的开关,比施耐德的开关重8克

个人觉得,两款开关都是大品牌的产品(都是北京分公司的产品),铜条用料也不错,做工和用料,对于家用来说,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各自的特点:
ABB的开关,面板是一体式的,看下来更加大气,但四周是方方正正的,见棱见角;施耐德的开关,中间看起来像有一个"口"字型的缺口,四周的斜边过渡会更好一些,更符合国人的习惯

各位坛友,请大家说一下对这两款开关的看法.谢谢

网友A:
铜片挺厚实的啊,果然不错了

网友B:
卡尺没针也拿来用?读数靠猜?

网友C:
比较喜欢ABB的设计,感觉有工业气息!感觉敦实,有料!

网友D:
卡尺没针了,哈哈

网友:
到底有针吗?我看着怎么好像有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没针也拿来用?读数靠猜?

阅尽开下铜片,心中自然无针

平时也不需要精确测试到0.**mm的地方,
看铝基板的厚度,基本靠目测就可以了,1.0  1.2  1.6mm,

测试电源的尺寸,用量尺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挺厚实的啊,果然不错了

感觉铜条还是可以的,一体式的,而且标称是10A的开关,

按家用的使用场景,也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喜欢ABB的设计,感觉有工业气息!感觉敦实,有料!

ABB的很多电气产品,设计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尺没针了,哈哈

发扬革命前辈的艰苦朴素精神,节约闹革命

网友E:
这二家的断路器很有名,上海供电局居民电表箱都是这二牌的。
触点接触电阻真他妈的小而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二家的断路器很有名,上海供电局居民电表箱都是这二牌的。
触点接触电阻真他妈的小而稳定。 ...

我家里的空气开关,就是施耐德的,是从设备上面拆下来的,

用了两年多了,很皮实,

只要是正品,正规渠道的,家用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前几年,施耐得五孔插座一块五包邮。(限量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的空气开关,就是施耐德的,是从设备上面拆下来的,

用了两年多了,很皮实,

确实好

我拆了二个ABB的,很重,合闸手感也重。但接触电阻小而稳定。
正在要买个电磁式漏保,所以在留意这些,没舍得买这二牌子的。国内牌子买了几个不同的断路器,接触电阻大而不稳定。
一般的灯开关到无所谓,但你发的插座板,功率大的到要花钱买这二牌子的稳定

网友F:
施耐德三插零火线的插套,内侧一边的接触是[一个面],比ABB的两条线接触要好;ABB的三插插套折弯太大,理论上耐久性会降低

接线的理想形式是空气开关的压接式,不伤线,螺钉拧的设计螺钉需要前段倒角,并且尽量不要和方孔留有空隙,一旦电线被挤到一边,就可能被螺纹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施耐德三插零火线的插套,内侧一边的接触是[一个面],比ABB的两条线接触要好;ABB的三插插套折弯太大,理论 ...

确实如此

这些线节处的设计,不同的产品摆在一起对比,就可以看来一些距离

网友G:
不搞特价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搞特价用不起。。。

这两款开关,正常价格在8元左右,

其实跟国产的松本之类的开关差不多,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我在装修时,请的野鸡电工,推荐的18线品牌的开关,价格也不便宜,

自己买材料的话,价格实在很多,怎么说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2024-09-04):
最爱ABB的设计,感觉有工业气息!感觉敦实,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