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易博 佳普 东成轻型电锤求用过的老师傅推荐

楼主(2020-09-03):
平常家里偶尔用用,混凝土墙打个膨胀钉什么的,就不考虑买锂电的了(主要还是没什么预算,穷)。
家里准备装修想买一个轻型电锤家用。看了2天选了4个牌子的备选。
1.佳普26型

2.易博26型

3.东成26型

4.博世28-DFV

附上套餐价格

1和2的佳普和易博配置功能什么的都差不多,都是三用正反转,全铜,无极调速。佳普贵点有保修,易博性价比高没看到售后保修。
3.东成26型应该是新款吧?配置功能都不1和2少,不知道是不是全铜的?
4.博世28-DFV,感觉性价比好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博世,是国产山寨的?

麻烦有懂行的大神们给个推荐选择,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这种轻型电锤的电镐功能都不是很强,如果用不到电镐功能买两功能的就够用了,还便宜不少

网友B:
俩杂牌和东成博世摆一起没意思,越级碰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杂牌和东成博世摆一起没意思,越级碰瓷了

杂牌配置高,量又足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种轻型电锤的电镐功能都不是很强,如果用不到电镐功能买两功能的就够用了,还便宜不少 ...

多谢分析,有道理

网友C:
这个价格为什么不买锂电钻!!!!

网友:
感觉不是一个档次的啊。如果都能接受的话,还用得着推荐吗?:买大品牌就是了,至少用起来更放心。l:lo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为什么不买锂电钻!!!!

400内能买到什么品牌的锂电电锤?

网友:
这个不错又便宜

网友:
选东成或博世正品,京东或天猫或实体店买!

楼主: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啊?

楼主:
我在淘宝按你的图搜索出来要29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配置高,量又足还便宜

不对啊,看你购物车里博世的好便宜

网友:
买个正品东成就可以了

网友:
早就说了,这两个月,插电的选FLEX,没有之一,价格和配置都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按你的图搜索出来要2900多?

咸鱼,300多,带一个价值120的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啊?

闲鱼上搜这几个字母加电锤就有了

网友:
你这个博世的价格看起来不像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