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恩布拉科1匹大压机,DIY啥合适?

楼主(2020-09-03):
设计了个简单的标签,贴在外机上应该不错

偶然获得一台恩布拉科压机,比一般冰箱压机大且沉很多,查了下功率竟然有1匹左右,R22雪种,某宝售价上千...
做气泵显然是暴殄天物了,除湿机没那么大,家里也没安冷库的需要(况且是个高温压机,做冷冻寿命短)
看来只能DIY一个一匹空调?还是个进口压机,斯洛伐克制造

淘宝翻新机都要680左右,新机大约1000

技术参数,这压机比较麻烦,得启动继电器和两个电容,R22雪种

制冷量在空调工况(蒸发温度5℃)下有1匹多,接近1.5匹

网友:
卖了呀。这还不简单

网友A:
压缩机怎么区分高温和低温的?
根据制冷剂类型嘛?

楼主:
某宝找到有卖整套启动盒(启动继电器,两个电容,热保),也不是很贵,先买回来了

外机壳、室内机、四通阀、毛细管,看起来还得买这么多东西...似乎也不比买一台现成的空调便宜多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0925这样用冷库冷凝器比现成的外机壳便宜点,但压机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怎么区分高温和低温的?
根据制冷剂类型嘛?

有参数的,LBP/HBP,低背压适用于低温,高背压适用于高温,至于R22,高低温都有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宝找到有卖整套启动盒(启动继电器,两个电容,热保),也不是很贵,先买回来了

外机壳、室内机、四通阀 ...

等啥时候去逛逛废品站收个压机坏的外机壳(带冷凝器、四通阀、风扇)回来,内机还是买新的好了,旧内机搞不清楚在哪用的怕是又有霉菌病毒啥的这种活塞式的压机,除了重量沉点,噪音大点以外,很耐用,比现在转子式压机耐用多了,以前老春兰就是,二十多年都不坏的那种

网友:
没啥搞头不如买新的了。我有好几个冰箱压缩机,还有一个空调压缩机。发现没啥用处。

网友:
个人业余难得DIY ,工具都太专业,少用。

网友:
做个低噪音空气泵

网友:
划不来。还是做个气泵算了.

网友B:
外机主板不需要吗?这一套下来不比成品便宜啊,1P的空调1000出头就能买到了,还包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机主板不需要吗?这一套下来不比成品便宜啊,1P的空调1000出头就能买到了,还包安装 ...

不需要,定频空调没有外板,内机包含主板和遥控器,看了下全买新的太贵打算去废品站找个坏了压机的外机(估计150左右),内机卫生问题还是买新的
这样只需要内机(428)+四通阀&毛细管(35,因为坏外机可能是单冷的)+风机电容(5,旧外机的应该有老化),一共650左右,再加点R22就行了

网友:
这是要造空调 大工程来了

网友:
其实卖了给需要的人,才是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了。

楼主:
合意的外机壳还没找到,不是钢板太薄锈太厉害,就是压机位太紧凑(毕竟空调壳是为转子压机设计的),从一个做小多联的朋友那借了罐F22回来,看起来这个牌子氟的还不错?

网友C:
确定冰箱压机和空调压机通用么。。。 空调在某鱼搜搜几百块收个成色好的二手的回来改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冰箱压机和空调压机通用么。。。 空调在某鱼搜搜几百块收个成色好的二手的回来改不就好了 ...

这个不是冰箱压机,是蛋糕冷藏柜/可乐风幕柜的高温压机,拿去做冷冻反而不行,另外,制冷剂是普通的F22,压机的参数我也给了
某鱼上单外机很少,坏压机的外机就更少了(收个好的价高也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冰箱压机,是蛋糕冷藏柜/可乐风幕柜的高温压机,拿去做冷冻反而不行,另外,制冷剂是普通的F22, ...

审题不仔细,没看参数。3kw的中高背温,又是往复r22,还可以学坛子里d个空气能热水器在南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审题不仔细,没看参数。3kw的中高背温,又是往复r22,还可以学坛子里d个空气能热水器在南方用? ...

也可以,一样需要一只外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