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办法能让空调制冷最低温度降低几度?

楼主(2020-09-03):
有没有办法能让空调制冷最低温度降低几度?比方说10摄氏度?

网友:
改变温度传感器阻值

网友:
让压缩机永不停机

网友:
你说的不是空调了,是冰库!

网友:
楼主不知道有冰箱这种东西吗?不行就建个冷库。

网友:
这个要看你应用场合,房间大,人多,气温高,你是降不下来的。如果制冷量大于散热量,可以降低,但也只能达到空调的最低设计温度。如果空调功率大,房间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压缩机单独供电,让它不停机工作。

网友:
减小房间面积或者再增加一台空调也许可以

网友:
一般家用空调的设计最低温度为16度,跳开温控器或许可以降至更低

网友:
把温感头包起来

网友:
好像板子坐死的,室温到16度就不制冷了,除非你欺骗传感器

网友:
这边仓库要求低于20度,记录仪显示温度一直都接近于20度,后来叫安装空调的把传感器拆下加了几米延长线装到记录仪边,天花空调开18度,后来记录仪显示一直在不超过1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