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深信服AF-1020

楼主(2020-09-03):
D425的CPU,2G内存,硬盘是江波龙32G的,内部带VGA接口

-----

-----

---

---
---

---

网友A:
D425不是双核的吗,怎么显示一个核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25不是双核的吗,怎么显示一个核心呢

D425是单核的,D525是双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25不是双核的吗,怎么显示一个核心呢

425是单核
525才是双核

网友B:
阿童木处理器,听说这玩意每年的服务费死贵死贵!

网友:
能否分享下硬盘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童木处理器,听说这玩意每年的服务费死贵死贵!

已经不缴费了,贵,加上性能跟不上,要不是因为它经常死机(风扇卡死不转了),也不会拆下来。

网友:
贵在服务上,不在机器价格

网友:
缩水严重,散热器以往可都是纯铜的主板更是没有老产品一半大,那块硬盘看着也是裸板。

网友:
硬件还是不敢恭维了,纯属坑爹系列

网友:
估计CPU性能比现在高端点路由器CPU还要差很多。

网友:
我这有台AD-1600还是1800,也是老平台了,研祥G41,L5408 2.13主频四核处理器,就是功耗和噪音有点大

网友:
这VGA 口的位置绝了,

网友:
在用同款,够用就行了,这些都是买软件送硬件系列

网友:
这是监测上网行为的吧?内网用户访问外网管理员都能看得到

网友:
主要是卖软件的,硬件属于送的,服务费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童木处理器,听说这玩意每年的服务费死贵死贵!

不仅仅是当年很贵,现在也是很贵的
设备和后续的服务价格是根据并发点位数来定的

网友(2020-12-27):
我这有一台AF1020,10天前刚当机了,指示灯全灭,按电源开关无任何反映,已彻底启动不了了,哪天有空拆开看下,估计是电源爆掉了。
前段时间自己修了台TP_LINK的24口交换机,就是12V电源板坏了,找个监控的12V2A板子装进去就好了。不知这个是不是ATX电源完蛋了。
这东西算下来服务费确实S贵S贵的。

网友:
刚拆了台woc j1800的

网友:
谋财害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