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灯进阶第三弹制作无线照明LED

楼主(2020-09-03):
看B站上好多人玩得很溜,手痒也试试

找些漆包线绕成环 中间15圈的时候留一个抽头出来

再绕一个30圈的环

一个NPN(8050)一个22k电阻  和带抽头的环焊接好

另一个环焊接上一个LED

接电源5V 可以直接点亮

拿高一点微微亮

靠近一点亮度增加

靠近的话更亮

换个姿势也能亮

再换个姿势

换另一个直径大一些的环也可以点亮

两个叠一起也可以点亮

恩,有点意思
喜欢的话可以试着玩玩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辐射比较严重,效率比较低。

网友:
手机来电闪

网友:
这个可以给小朋友做个玩具,还是不错的。哈哈哈

网友:
这个塑料气泡膜影响电源散热哈哈

网友:
这个思路好,学习学习。

网友A:
会有闪烁感吧,应该加几个电容这样会更好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闪烁感吧,应该加几个电容这样会更好的说

手机拍照没有看到闪烁,高频震荡其实看不出来闪烁

网友:
漂亮!贵在最简,实现无线供电。

网友:
666,奇思妙想真的多,好玩就行了

网友B:
能驱动多大功率的LED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尝试制作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驱动多大功率的LED

单个LED电流20~30mA,至于上限多少个并联没有尝试过,太费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