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华为hi1811主控的板子

楼主(2020-09-03):
一张某鱼上的板子

nw663就是写入差点单颗78m左右

网友A:
多少钱啊,这个做U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啊,这个做U盘不错啊

          400  ,

网友B:
其实设计闪存控制器的门槛不高,我师弟一个半路出家搞单片机的都有做闪存控制器的公司给他offer,华为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C:
是双层的么,第二张图那个接口是什么

网友:
这个DDR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双层的么,第二张图那个接口是什么

单层主板,接口不知道

楼主:
ddr2的好像没什么用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设计闪存控制器的门槛不高,我师弟一个半路出家搞单片机的都有做闪存控制器的公司给他offer,华为搞这 ...

闪存控制器不是难点,难点是在各种条件下可以平衡优先级、负载、磨损以及ECC 、recovery、掉电保护等各种算法,如果把单片机+flash比作是小木船架步枪,那专业的U盘主控就是小炮艇,SSD主控就是战列舰,别看本质都是船+炮但是操作层面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控制器不是难点,难点是在各种条件下可以平衡优先级、负载、磨损以及ECC 、recovery、掉电保护等各种 ...

battleship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
华为做固态好多年了,只供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设计闪存控制器的门槛不高,我师弟一个半路出家搞单片机的都有做闪存控制器的公司给他offer,华为搞这 ...

u盘主控就是单片机+闪存控制,像银灿的还是51内核,闪存控制器也有简单的,像SPI接口的FLASH,还没有坏块管理的概念

应届生拿到offer的是看中你的学习能力,进了公司还是从0开始学习的,不能说这一行的门槛低,再说SSD整个系统比u盘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