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松下电吹风EH-NA10修理

楼主(2020-09-03):
松下电吹风只能出冷风没有热风拆开修理机身一共5颗螺丝拆掉后把吹风机网罩和前面负离子出口的塑料拆掉就可以开壳了下面是拆开后的内部结构可能细心的网友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了,就是如下图这个位置的发热丝断了知道问题所在那就简单了给接上就好了,这个接好后吹风机又能正常使用啦!

网友A:
那么简单搞定也是美事一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简单搞定也是美事一桩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B:
这种带负离子发生器的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负离子发生器的比较贵

这个是纳米水离子宣传是负离子含水量的1000倍不知道真假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真的有宣传的那么好吗?头发吹完真的有那么水润顺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真的有宣传的那么好吗?头发吹完真的有那么水润顺滑吗?
...

是的  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是据使用的人说,感觉没有那么毛躁。
还有就是戴森的 2799的电吹风 ,很难下手啊 ,还不是因为穷啊

网友D:
得设法夹紧一点,免得时间久了又松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纳米水离子宣传是负离子含水量的1000倍不知道真假

就是臭氧。。。带负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设法夹紧一点,免得时间久了又松掉

就斜口钳夹了下空间太小了有尖嘴钳会好一点

网友E(2022-06-08):
你好,我们家的吹风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用的是直径多少的螺丝刀呢?

网友:
看着不错,做工很好

网友F(2022-10-08):
同款负离子灯不亮,只有最低档的暖风,一点点温,二档三档没反应,咋回事啊。

网友(2022-11-09):
我的水离子口没有风了

网友G: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H:
现在都是徕芬的天下了

楼主(2023-04-08):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们家的吹风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用的是直径多少的螺丝刀呢? ...

T8或者T10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负离子灯不亮,只有最低档的暖风,一点点温,二档三档没反应,咋回事啊。 ...

这个可能得拆开才能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一个啊

这个得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是徕芬的天下了

无刷电机风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