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5块钱收了个广场舞音箱,估计要花50块才能修好。

楼主(2020-09-03):
今天又去卖纸板,一进门就看见一个音箱放在门口,卖完纸板问老板,这个多少钱处理,老板说少给5块钱,你拿去。

拆开后看看,目测里面东西完好,电瓶100%挂了。

一测量电压只有2v,估计没救了。
是买铅酸电瓶直接替换好,还是换锂电池好?
换锂电池还得买电池,保护板,
买6节18650电池组合起来也就12v5Ah的样子。加上保护板,成本比铅酸电池高。

tda7377做的功放板。

这个431估计是电池比较电路,因为后面有充电和充满的指示灯。
掉字的三脚芯片不知是啥。
890510

网友:
修吧,不然多浪费。

网友:
本人也是花2元买了个有源音箱,变压器交流供电,2030的片子,两路输出加低音炮。玩玩挺有意思。

网友A:
修好也没什么好玩啊,这种音箱本身就不是HIFI音色了

网友:
既然是在回收站种的瓜,那就把电池改造的希望也寄托与此!耐心地等待时机吧!不就好的这一口吗?

网友:
没电池也能响啊接个电瓶口,插点烟器上就行了

网友:
有车吗?有汽车装汽车上,有电瓶车挂电瓶车上,实在没有就接个电源适配器挂门上当门铃!

网友:
就是鸡肋的味道了

网友:
去修车那找个12电池应该三十多  就是不用了也值这个价  也有可能升值  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铅蓄电池玩玩还可以,上锂电,浪费了!

网友:
没什么意思,玩玩算了~

网友:
修好送给广场舞老太太

网友:
咸鱼买汽车底盘拆机的18650  2500毫安左右3块左右一节淘宝保护板6块左右包邮 或者去买软包的 更实惠

网友:
4.5ah我这有一堆废的。。。电梯轿厢顶的三通后备电源

网友B:
修好也是垃圾,除非用于跳广场舞,看喇叭音质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也没什么好玩啊,这种音箱本身就不是HIFI音色了

跳广场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也是垃圾,除非用于跳广场舞,看喇叭音质不会太好。

地摊神器啊。别忘了,可以循环播放还有无线麦的功能。

网友:
老哥,看不到高音喇叭是什么样的啊,能不能拍一下

网友:
亏了啊,pdd上有更便宜的

网友:
在去废品站2元收个铅蓄电池 完美解决 7元钱 难道不香吗  非上啥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