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创惟GL3224读卡器DIY及电路设计

楼主(2020-09-03):
先看个绿联品牌的读卡器,花了25元买的,还没接过电脑就拆了:

采用了GL3224 QFN48封装芯片,外加一个flash芯片,flash芯片可换成常用的,如winbond W25Q16。

在此拆解结束,不过这做个也没太好,虽然外壳好看。下面进入正题,一是先说说这读卡器固件升级,很多帖子都说必须config.ini里列出的flash才能刷,但实际是可以用很多种flash的,而且不要求必须是stand spi的,DUAL AND QUAD SPI都是可以的,仅有stand spi是多么老的芯片了。另外再说说设计GL3224读卡器电路的一些注意事项,方便大家少走弯路。

1.GL3224读卡器DIY和固件升级
在此感谢网友的硬件共享,链接为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16-1-1.html ,去立创EDA直接下载即可,同时里面也列有详细的元件型号。之前按那个做的板子居然只有TF卡是3.0速度,而SD卡则很慢,后来才发现原PCB少了一个过孔。GL3224芯片要选48脚的,Flash芯片可以选择不装,要装的话就买非常常用的W25Q16即可。全部东西焊接好后如下图:

里面600R磁珠用0欧姆电阻代替,确保芯片没有虚焊,连上电脑即可。TF和SD卡可以同时识别,也能同时读取,此时固件版本为1532,如需升级固件要先焊接好flash芯片,我这是用winbond的W25Q16,此时找到GL3224 update tool v1.0\Config下的config.ini先增加winbond的w25Q16的信息:
::----W25Q16----
::    Dual SPI
[Winbon5]
F3 02 00 04 00 02
Data:90 00 00 00
Delay:0
F3 04 00 00 00 02
Data:EF 14
Delay:0
F3 01 00 00 01 00
Delay:1
F3 00 00 00 06 00
F3 00 00 00 C7 00
F3 03 01 00 05 00
Delay:1
FlashParam: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6A 02 3B 00
WriteFlash 1024 256
F3 00 00 00 04 00

第三行[Winbon5]表示支持的第5个winbond芯片,后面数值不重复即可。关键在于第8行“Data:EF 14”,这个表示W25Q16的身份Device Identification,具体可以看winbond W25Q16芯片的pdf资料,在它的18页,MANUFACTURER ID(M7-M0): EFh,Device ID:W25Q80为13h、W25Q16为14h、W25Q32为15h,只要改好这个即可,其余可沿用原来的W25Q40BL内容。

另外GD25Q16也可以参照GD25Q040来改,改好的GD25Q16参数配置如下:
::----GD25Q16----
::    Dual SPI
[OTHER2]
F3 02 00 04 00 02
Data:90 00 00 00
Delay:0
F3 04 00 00 00 02
Data:C8 14
Delay:0
F3 01 00 00 01 00
Delay:1
F3 00 00 00 06 00
F3 00 00 00 C7 00
F3 03 01 00 05 00
Delay:1
FlashParam: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6A 02 3B 00
WriteFlash 1024 256
F3 00 00 00 04 00

注意[OTHER2]的数值不用重复,关键的身份识别依旧为第八行:Data:C8 14,GD25Q40为C8 12。PDF资料11页有介绍。附件有改好的软件配置,直接打开就能用。
打开FWUpgradeTool,在识别到当前版本后点击start即可,升级后如下图:

2.GL3224电路设计

首先附上电路图:

其实里面也备注了注意事项,看图片即可,其中有一点比较重要,之前我从其他地方拆下一个SD卡座装上后竟然不识别,后面才发现那个弹片被弄变形了,导致CD脚无法接地(片选到设备):

所有卡座的从右往左数的脚也是很重要的。其次有数据脚没接好则会引起传输速度降低。

总得来说GL3224设计的要点主要如下:
1.晶振可以用内部或外接晶振,不会引起速度降低;
2.SPI的flash选常用好买的,如W25Q16.
3.电源那1.2V和3.3V的磁珠不要过大,会导致供电不足而无法用。
4.有3对线需要走差分线,每对线不要求全部等长,差一些也影响不大,DM、DP要求差分,TXP、TXN要求走差分线,RXP、RXN要求差分线,差分线要求两线一直平行着走且等间距,间距约为8mil左右。
5.DP、DM线不能反,但RXP、RXN可以对调,以及TXP、TXN可以对调,网上找这些线的一些注意事项很难找到。此外RX表示接收,TX表示发送,TX必须接上行设备(电脑)的RX,RX必须接上行设备(电脑)的TX。
6.GL3224的TXP、TXN要串104电容再接到USB接口端,且电容要尽量靠近接口那。
7.电路中的电容尽可能靠近芯片引脚,不要离太远。

下面是一张金士顿32G卡,官方标称读取100Mb/s

写入则只有40Mb/s左右。

GL3224升级软件:
GL3224原理图:,PCB可参看立创EDA那的。

网友:
封装太大,,,0603刚刚好

网友:
GL3224有大芯片小芯片区别
双的不分,单的似乎得补电容才能上DUAL的储存芯片

网友:
看评论现在打板竟然5块单片包邮,时代真的进步了

网友:
读卡器都能玩都能刷固件我是没有想到的

网友:
0603刚刚好

网友:
这也行,真会玩

网友(2020-11-27):
网上找了个遍都没有双TF卡带写保护的,唉,有空研究研究立创EDA上的haoxiaozi大神的开源工程,得从头学,十年年前用过Protel 99 SE,现在都忘完了

网友:
能不能改成个双TF卡位的

网友(2021-04-08):
看来绿联的读卡器还是很靠谱的。GL3224主控厂家使用很多,但是用料多有缩水。

网友:
非常有帮助,好帖

网友:
还有川宇的有活动便宜的一批 双读到手还不到7块钱

网友:
听说可以改读emmc的,不过要特殊固件才行

网友(2022-03-03):
支持 SDIO 协议吗?

网友(2022-06-06):
我有一个GL3224主控的读卡器,准备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3224-48pin现在好贵啊qwq

网友(2022-07-16):
48脚是data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