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雷击的 SSD 有个二极管发烫

楼主(2020-09-03):
请问这是个啥元件   我把它拆下来  线路板上是一个二极管的符号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后面有短路

网友:
DC-DC芯片99%短路了,那个是自恢复保险丝,发热的话多半里面有芯片击穿了

网友:
短路的话,IC芯片出现问题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