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压隔离传感器拆解

楼主(2020-09-03):
没用过这东东,也搞不懂干嘛的,好奇,拆开看看

楼主:
有知道的大婶给补补课吧

网友:
安全栅一类的卡件吧。

网友:
不是变送器吧

网友A:
看不懂这标签,输入500V,输出4-20mA,难道输入电压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标签,输入500V,输出4-20mA,难道输入电压是固定的????

是不是互感器一类呢

网友B:
这是个变送器,说白了就是个模拟信号协议转换器
因为工业仪表信号基本都是用4-20mA的电流信号来传输,4mA代表0,20mA代表满度
工业应用中,经常传感器/执行器和仪表/控制装置不在一个现场,连接传感器/执行器和仪表/控制装置
的这个传输途径就是4-20mA的电流信号。
所以,对于不是4-20mA的其它模拟量信号,就需要这么个装置先把它转换成标注的4-20mA信号
楼主这个东西,就是个电压变送器,把0-500V的电压信号,转成4-20mA电流信号送给仪表或控制装置
所对应的,仪表并非电压信号输入,而是直接输入4-20mA电流信号,然后转化为具体电压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变送器,说白了就是个模拟信号协议转换器
因为工业仪表信号基本都是用4-20mA的电流信号来传输,4mA代 ...

都没看到500V从哪里接,直流?

网友C:
外壳那不是写着写着写着呢。。。有正负的肯定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那不是写着写着写着呢。。。有正负的肯定是直流

大婶:哪里是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