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黑夜的怪兽--IMALENT艾美能特MS06小胖子入手体验

楼主(2020-09-03):
撕裂黑夜的怪兽--IMALENT艾美能特MS06小胖子入手体验

“艾美能特(IMALENT)这个牌子算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牌子。从最早的把人性化的显示屏用上手电的DD4R、T4A,到近段上架的上万流明的M系列。基本都是填补了手电圈中的某些空白。如今手电圈的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时代,各方面发展都捉襟见肘,有抓材质的,有抓色彩的,有抓可玩性的,有抓亮度的........

今天体验的这款IMALENT艾美能特MS06就是属于追求亮度的一款,在M系列多电池驱动的产品中它不是最亮的,但确是目前比较便携的一款。先来看看它的样子。

我们由三个面来看看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

本篇文章分为九个部分来写。

1.整体概述

2.包装与配置

3.细节介绍

4.尺寸与重量

5.温升测试

6.照度测试

7.防水测试

8.极亮夜射

9.总结

一.整体概述

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是一款使用3节21700电池供电多档输出侧按键式多功能LED手电筒,采用6颗CREE XHP70二代 LED, 最高25000流明超强亮度输出, 最大射程513米. 桶身采用航天级铝合金材质,CNC机加工外壳,军工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双面镀膜防刮花光学镜片,6个亮度档位,按键式调光,操作简单,满足使用者多种场合照明。MS06头部直径:56mm,筒身直径:51mm,长度:119mm,重量:572g(包含电池)。MS06使用磁吸充电。易拉罐大小,精密紧致的设计,再加上智能温控、电量监测,低压预警提醒、低电保护等众多智能化设计,MS06更多的时候适合发烧友,是户外探险,露营,应急,抢险必备工具之一。

二.包装与配置

IMALENT艾美能特MS06包装是礼盒包装。整体黑色为主,外壳是一个推拉的套子,正面是MS06主体图片。侧面有一个绸带充当拉手,细节考虑不错。

背面是该手电的英文说明和几个重要的参数,以及商家网站,安全环保认证。

绸带拉手对应的另外一个面是该手电的序列号,和筒身编号一致。

整体设计时尚,大气,有品位,确实是用了心的。细节也考虑很周到。盒盖内侧有黄底黑字使用提醒卡,盒子内衬也全部是硬纸板及泡沫塑料制作,简单环保又显得品位十足。旁边有配件盒。盒子开合有磁铁相吸。

拆开包装,可以看到本文主角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一只,原厂21700,4000mAh锂电池3颗,USB磁吸充电线,两个密封胶圈和说明书以及手绳、手电套。

这款手电套做工真不错,大小合适做工精细良好,手电套侧面有艾美能特LOGO,背面设计有可悬挂及其他佩戴方式的挂孔和帆布魔术贴。

三.细节介绍

MS06在刚拿到手里的时候,镜片上有please remove it before use英文字样,提醒用户在第一次使用前,请取下塑料薄膜。并且薄膜边缘特别用了红色标记,用心之处点个赞。

扭开手电,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头部放置了一个透明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不会接通正负极。使用时,或者第一次拆开手电要把它拿出来。这是我见过第一家在绝缘片上也打上LOGO标识的商家。哪怕细节,也是投入,点个赞。

手电简单拆解如下:筒头,筒身以及三颗4000mAh带保护板21700电池。

这款手电大致信息都在尾盖平面上,通过下图可以清晰的看到尾部平面上的激光打印标识,产品名称,型号,所用电池以及最大光通量。

中筒白色切面为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连接螺纹很长,要扭很多圈才可以旋紧或者拆出。螺纹最前端有一段没有丝扣,是为了端面导电预留的接触面,预防磨损导致不够长。

三个电池仓并联独立,一颗电池可以单独点亮,不过为了手电和电池安全,不建议尝试。尾部弹簧头部向内凹陷,这样的设计不会伤及电池尾部。

电池仓内壁光滑,空间刚好合适又不显得拥挤,做工没有毛刺。

为保证安全与正常保修,电池仓内请使用艾美能特原厂配置的带保护板可充电锂电池 。安装电池时,一定要按下图正负极指示方向正确安装。

头部不锈钢按键相对比较大,手感不错,操作起来轻盈,清脆,辅助有咔嗒声。按键下方白色透明部分为电量指示灯。手电长度119mm,按键刚好在大拇指把持位置,符合人体工程学,操作起来不会感觉有缩手缩脚的不适。

下图看到的两个铜质接触点为磁吸充电部分,使用配置的磁吸充电线连接电源即可为其充电。不管是用家庭标准220V电源,车充还是充电宝以及电脑USB都可以对其充电,不用打开任何开关,插上即可充电,随用随充。充电中不能点亮手电。

在桶身散热鳍上面有每边各一共两个手绳孔。设计比较隐蔽,不注意看还看不到。手绳孔所在散热鳍属于一个平面,可以有效的防止手电在放置时滚动。

正极接触面,接触面边缘都经过了倒角处理,用手摸没有锋利感。

6颗CREE XHP70 LED,做工不错,灯柱位置居中,不存在偏斜甚至歪的情况。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有些LED灯具可能存明严重的"频闪"问题,眼晴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

这款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电路优化不错,低亮也没有任何频闪。

四.尺寸与重量

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官方尺寸长119毫米,头部直径56毫米,尾部直径51毫米,重量572克(包含电池)。实际测试如下,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

五.温升测试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进入250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30.2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10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六.照度测试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4000毫安21700电池,档位为25000流明极亮档。

由上图可以看出,手电在序号11大致66秒时完成一次降档动作,之后5分钟又有一个小幅度降档。直到122分钟时手电自动关机,全程运行了122分钟,由于地区温度不同,测试环境不同会有所差异,本次测试与官方数据70秒+120分钟差不多。

七.防水测试

艾美能特IMALENT MS06手电介绍防水IPX8,水下2米标准,对于这款手电来说,防水的关键主要是侧按键那一块的密封处理,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八.极亮夜射

IMALENT艾美能特MS06最大光通量25000流明,三颗21700电池支撑,加上体积小巧,诸多因素叠加一起。会造成极亮次数与时间受限。毕竟25000流明的超强输出,能实现已经算是不错了。追求亮骚与极限的目的已经达到,也算是完成其目标了。以下是极亮状态下的夜射图片。

九.简单总结

作为圈里几款为数不多的高流明的筒子,在各类硬件条件的受限空间内能实现其筒友追求的亮骚目标,已经很不错了。最高25000流明超强亮度输出,以及易拉罐般浓缩的身板,智能温控、电量监测,低压预警提醒、低电保护等众多智能化设计,确实吸引了一些骨灰级玩家的青睐。整体来说,这款MS06更多的时候更适合发烧友,同时又是户外探险,露营,应急,抢险必备工具之一。

网友:
估计600以上

网友:
还撕裂什么鬼?厂家都被消费者起诉欺诈了,差点把厂家给手撕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就是这外观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
再乘以2都不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