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废旧古董摄像机CRT取景器DIY双目VR街机显示器

楼主(2020-09-04):
同为系列贴,先给接下来的帖子打个广告~欢迎关注持续更新的1984摄像管三部曲第二集——80年代的电视摄像机Sony DXC-M3P
目前已更新第一集:1984摄像管三部曲~Sony索尼BMC-200P家庭摄像机拆解

先看成品:
没有头绳的时候,先用显微镜一样的探头双目显示器~哈哈哈非常山寨有内味了吧

======================
0、DIY的交叉起源
======================

树莓派
事情的起因是两年前,我从同事手里购买了一张树莓派,对,就是那个万物基于树莓派的微型计算单元,初衷很简单,就是别人有我没有,我不会编程,也不懂硬件,借用别人做的好的镜像刷着玩,不过大多是虎躯一震,然后就佛系继续吃灰……期间陆陆续续买了Switch(玩完塞尔达就基本吃灰了)XBox的手柄(不习惯手柄玩FPS,也没有主机,吃灰了),最后树莓派我也没有挂在闲鱼,而是放在书桌一边。

街机游戏镜像
也不知道哪一天,我在B站上看到一个关于树莓派街机镜像的视频,好家伙,一个32G的镜像,集成了挺多经典的游戏,是一个美国人做的,而且型号正好是对应我购买的树莓派3B,那正好拿来玩街机游戏啊~下载了两天,兴冲冲地插TF卡准备烧录,结果发现这个32G的镜像竟然打包了超过32GTF卡能承受的体积(32GTF卡最多28G的空间,计算方法不同,这个镜像竟然有29G容量???),而我只有一张TF卡,索性与这个镜像擦肩而过……
B站链接)(镜像官方网站

TF卡
天天混迹张大妈的我,也没少花钱在各种白菜小东西上,什么几块包邮的数据线,贴膜之类的,忽然有一天看到推了一个13多块的360 TF卡,肯定是OEM的,但评价还行,价格非常低,果断下手~到手后先用测试软件测试,确保是64G容量无误,经过测试写入在24M左右,读取好像40MB吧,还不错~于是乎我把目光重新放回在书桌上吃灰N久的树莓派,我用的Mac系统,用Etcher开源免费烧录软件,把游戏镜像烧录到64G的TF卡,没问题!插在树莓派上,正常启动~

摄像机取景器
树莓派也分不同型号,我这台恰好支持AV输出——巧了,我近两年拆了很多的摄像机取景器,都是AV的信号源输入,最开始我是打算DIY一个微型屏幕,来当树莓派的显示器,结果上次拆机TR55的时候,拆下来的取景器组件非常像一个单目显示器1989年护照大小的Sony/索尼掌中宝摄像机CCD-TR55拆解)于是心里划过一道念头,能不能再整一个,凑成一对做一个CRT,VR显示器呢?配合街机游戏厅,岂不是很酷~

延申阅读:打造最小显示器!自己动手给摄像机黑白取景器改装显示器

======================
1、说干就干的冲动
======================

总体的线路图如下:
左侧为树莓派,中间是双目显示器部分,右侧是给双目显示器供电的移动电源,红线是5V+,黑线蓝线是GND,黄线AV信号

摄像机取景器部分
上次拆出来的微型取景器,直接拿来用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搞定它的接线定义,不过好在很简单,5V、AV信号,一共就两根线就可以了

Sony的机器都差不多,这个算是示意图吧,EVF出来5根线,1根5V电源+,1根GND接地,1根AV输入,接线从左到右1-3妥了~

供电不用修改,直接用microUSB,上次从灯下黑兄弟那边买的错版接口板还没用完,拿来一个用~

AV部分,用莲花头连接树莓派,随便从之前拆机件上弄一个小板,万用表量一下,红圈是信号,黑圈是GND接地,搞定了~

树莓派部分
树莓派的AV输出是3.5mm音视频复合版本的,而且是美标,所以只能魔改一下

购买的时候送的外壳和小风扇

这个部分是AV底座部分

经过检查电路图,发现完全没有视频的输出,只有音频定义,没办法只能自己排查了

经过排查,PP6黄圈是GND,PP24蓝圈是AV输出,连接这两个测试点就可以输出视频信号了

忽略我的焊工,是焊锡太差了……

另外一端用8毛钱包邮买的螺丝接线柱版本的莲花头固定

显示器支架部分
我又淘了一个TR5(英文版的)拆下来另外一根EVF

0.5寸小巧的CRT显示组件

美中不足的是,只有一个有眼罩皮套

作为外壳的是一个乐视移动电源的牛皮纸盒…… 别小看这个纸盒,还挺结实的

一边做成开放式,另外一边固定接口装置,用双面胶固定EVF,挺好,我承认我的灵感来自纸盒VR哈哈哈

打孔,USB电源板的安置位置

其实里面有三层,都得打孔

信号板和USB电源板

原谅我的焊工和糟糕的走线

上电测试,都点亮了

为了保证接口板的强度,我决定用螺母固定,没找到螺母,先用铜柱凑合下吧

别嫌丑,能用!

双面胶固定,3M的双面胶粘性超强

揭下来黏上去就没有机会修改了

用来测试的倒车影像摄像头,也是从黑哥那买的

是不是霸气侧漏了

双目的测试效果,不知道为何,左侧EVF有点模糊,可能是年久失修了

完全固定了,没有修正的机会了!

电气测试正常!

盖盖子的是时候到了

哒哒~~~合体成功,等我搞定头带的时候,就可以进行VR体验了~

====================
2、街机游戏跑起来
====================

熟悉的194X系列游戏,在双目显示器上玩别有一番乐趣(就是对眼睛不好)

必不可少的合金弹头系列!

拍摄的时候,快门速度快了就能拍到CRT刷新的瞬间

合金弹头4那是非常经典了

0.5寸,其实非常小,但肉眼看上去非常清晰!CRT的魅力啊

左眼还是不给力,初步判断是聚焦磁环或线圈活动了,等有空了再收拾你!

双目显示器成就GET~

历时N年,终于把这几个东西凑齐了,虽然只玩了一会就有点头晕(怀疑是瞳距设计不好),但童年的感觉回来了哈哈哈~

PS
成文的时候,我搜了下,有油管的老哥实现了和我类似的设计,不过我这个简陋多了:
点我观看(外网)

原理相同,不过他是头戴式的,我是显微镜式的~

END

网友:
你这crt是黑白还是彩色的,我也拆了一个是黑白的,另外拆了一个是1寸彩色液晶的,吃灰好久了

网友:
老哥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哦

网友A:
是单色?印象中好像有彩色的小crt取景器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单色?印象中好像有彩色的小crt取景器来着~

没有彩色的crt取景器,彩色的都是液晶的,而且到90年年代后期液晶成熟廉价后才出现。因为彩色crt做那么小成本很高,而专业的摄像机又不需要彩色(专业摄像师只是用寻像器来进行构图和检查对焦,色彩属于多余信息),而家用的又用不起,所以没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彩色的crt取景器,彩色的都是液晶的,而且到90年年代后期液晶成熟廉价后才出现。因为彩色crt做那么小 ...

那就是了!DV的取景器都是彩色液晶的!

网友:
没想到是CRT的EVF,这年代估计相当久了吧.
日本人能把crt及全套组件做到这么小,佩服佩服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刚卖了个被破坏的索尼HI8的VCR,那个小CRT就正常用。我也觉得应该像油管那哥们一样弄个VR来改,那个东西不要钱,也够大,好改。
这个游戏镜像是LAKKA吗?我之前弄了一个,也是,连PS游戏都有,全模拟,不过没有好的目录,需要手动载入,好麻烦,您这个目录什么样的?好用吗?

网友:
这个算是创新了,体验一下即可,现阶段所谓vr,离真正的vr还差非常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刚卖了个被破坏的索尼HI8的VCR,那个小CRT就正常用。我也觉得应该像油管那哥们一样弄个VR来改, ...

全英文的,游戏我查了下,不算全,主要是街机,FC之类的较少,超级玛丽都没有;不过是非常有情怀的UI和交互逻辑,游戏目录是列表式的,官网在B站截图下面,里面介绍比较全面,偶尔玩玩还行。

网友:
这个早期了

网友:
之前老五店里买东西送了个320240的彩色vr组件,av的,还在吃灰,效果不错,分辨率非常烂

网友:
谢谢分享!会折腾能折腾,有心思有技术的大神!

网友:
有技术有时间 羡慕

网友:
取景器护目镜代用,,客车空调排水管出口那里有个滴水球,剪掉半边球,橡胶材质。再套在取景器上简直是绝配,

网友:
突然想起以前也拆过一个摄像机取景器,吃灰多年,有时间接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有材料·,有技术,有时间 ,努力会成功

网友:
太棒了这个,我也有一个可视门铃,也是crt的

网友:
先生的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看3D小电影

网友:
树莓派应该只能输出一个AV信号,这样做出来两个眼睛看到的画面是完全一致的,并不是真正的3D或者VR,只是双目式显示器,如果要看3D电影两个管子的视频信号得分别输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