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背光不亮的小度在家1s

楼主(2020-09-04):
拆个背光不亮的小度在家1s。
       作为一个不合格的垃圾佬,整天蹲闲鱼翻垃圾是基本操作。看到一个说不开机的1s,外观尚可,忍痛110收回来。已经做好了翻车的准备。今年疫情太猛,快递基本都先喷一轮酒精,自然风干,风筒吹一遍,再用酒精擦一遍。
        相信也不是论坛首拆了。弄完面对屁股,就把减震胶条撕开,毫不费吹灰之力……已经被拆过了。卸下4颗螺丝,底部的缝隙已经变大了。之前有搜过拆机图,了解到除了底面其他三面都是卡扣,撬片控制好力度拉完左边再右边,基本就能打开了。
        面板和后壳分离了千万别急着扯开。我这个型号是N2001,主板也是安在面板、屏幕后面的,有一大一小排线跟后壳连着,还有喇叭线。大排线是充电和调试刷机用的,从尾插小板直连主板。小排线是开关和麦克风心形小板跟主板相连的,该机器的唯一物理按键,起到真正关机和锁屏的作用(通电自动开机,天猫精灵等一众音箱也是通电自启的)。wifi天线直接也布置在面板后面。断开两排线和喇叭,面板和后壳就可以放心分离了。
        如图,后壳主要是一音箱模块,被四颗大眼帽螺丝和四颗减震胶环固定着,防止共振。顶部是按键和麦克风小板。把音箱模块拆掉就能看见尾插小板了,就一个DC电源口和背面的micro usb口,4g版的还会有sim卡槽,这个版本没有,所以板子上是光秃秃的,我忘记拍了。
       面板背面就是主板了,表面有散热铝片,做了黑化处理。卸下4颗螺丝,就能把它拿下。不过,估计会花点力气,因为背面有导热硅胶片,吸得挺紧的,可以先加热一下再操作。再卸下4颗螺丝,打开屏幕排线扣子,撬开前置排线和wifi天线端子,估计还是需要些力气才能把主板拿下,因为背面又是一块巨大巨厚的导热硅胶。屏幕排线是显示和触摸二合一的,双排结构。主板主要部件都有屏蔽罩盖住。本人不怎么懂电路,就不作元件描述了。
        本次拆解基本就是这样。后面又买了个完好的1s,经调换主板等发现背光不亮不是屏幕的问题,而是主板的锅。前面本来以为是屏幕有问题,还打算买个屏回来换上去,现在可好了……个人认为是主板背光供电出了问题,没有给屏幕led供电,会不会就是那个体积最庞大的电感4R7的锅呢?需要怎么操作才能让屏幕亮起来?欢迎各位指教讨论。

网友A:
就看这个地方比较像背光控制部分,图片看不清楚,看看这芯片线路是不是进排线座了? 确认之前别折腾,通电情况下,拿表分别测一下两块主板的那个位置小电容啥的,和好的比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这个地方比较像背光控制部分,图片看不清楚,看看这芯片线路是不是进排线座了? 确认之前别折腾,通电情 ...

谢谢提醒,不过比较尴尬的是,好的那台是nv6001,主板布局什么的不太一样。本来也打算对比的,但区别有点大

网友B:
好在110¥也不贵,慢慢修吧,安慰

网友C:
做工也开始缩水了啊

网友D:
体积最大的4r7应该是系统供电或者充电的 座子边上的确实应该是背光 就是一个升压

网友E:
空间不错,完全能容下XL6009升降压板,替代原有故障背光,如果都串联,网购点烟器升压套件,改下单管自激大概空占比,给功率管加紫铜片散热,做一个应急用的背光驱动。要是海思Hi3559麒麟950等国内自主研发系统方案,加上QC和PD的12伏快充模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间不错,完全能容下XL6009升降压板,替代原有故障背光,如果都串联,网购点烟器升压套件,改下单管自激大 ...

不懂啊。基本这些都是mt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最大的4r7应该是系统供电或者充电的 座子边上的确实应该是背光 就是一个升压 ...

n6001的就没看到有这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也开始缩水了啊

发现无论是百度还是天猫,都是第一代配置最好,越新越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110¥也不贵,慢慢修吧,安慰

就当普通无屏智能音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110¥也不贵,慢慢修吧,安慰

谢谢鼓励

网友:
人生的意义不在终点,在于过程。

拆机佬就要享受过程…

网友F(2020-12-07):
楼主背光弄好了吗

网友G:
建议后面的人看到花110到拼多多砍一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背光弄好了吗

没有呢,不懂电子电路……蜜汁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后面的人看到花110到拼多多砍一个回来

会修的人享受过程的可以搞一搞,像我这种没技术的还是听层主的吧

网友(2021-02-03):
2001和6001硬件有啥区别?处理器有缩水吗?看图片喇叭缩水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无论是百度还是天猫,都是第一代配置最好,越新越缩水

缩水的标准是啥?元件变少不能算缩水吧。只能说芯片进化了。

网友(2021-11-05):
请问最后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