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发热异常,大家帮忙分析下为啥

楼主(2020-09-04):
搞了一些这种灯条,24v,可以随意裁剪,所以每一段是六灯串联,然后段与段之间再并联,对吧

接线如下:
1、电阻拆掉,用铜线短接
2、如图接线,用18v恒流供电

这样没错吧???没错吧??!!我拿万用表测了,所有左侧正极之间都是通的,右侧负极也是通的,所以怎么接都是等效吧?!没错吧?!
悲愤欲绝啊!!
并联了若干组,180颗珠子,按灯珠数量算,总功率90w,
弄了一块大散热,灯条都用导热胶粘好~~~
然而电流调到2A,整块散热都热到烫手!!烫手啊~!!
按功率这才36w啊!!
我的散热长这样!!270x200尺寸,这还不够大吗??!!连36w都烫手?!!
灯珠我都换了首尔的5630,足0.5w的好灯啊!!不存在问题吧、1

楼主:
这么大一块,我觉得就是100w上去也够了啊!!就算给一个100w电烙铁也足够散热了吧??!

网友:
检查下电流,细到每一颗的电流。

网友A:
从不烫手到烫手,可能是33°到40°。要看具体的数据,拿测温枪看看具体温升多少?比如气温25°,升到55°,温升30°是正常能用的。

网友B:
LED为线性元件   把限流电阻短接   能不热吗?

网友:
你在短接电阻之前应该先算一下LED颗粒的工作电压是多少,超压的话肯定是发热严重的。

网友C:
到底用的18v恒流供电,还是恒压供电?
如果是18V恒压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8V2A的功耗,不可能有这么热的。市售的50W灯板,体积只有你这个1/5的薄薄一层铝基板,也没有这么热

网友D:
一个3W的LED在空心仓电筒高亮档,5分钟可以热到焊锡熔化(约210度)。
你这个发热是正常的。
再一个你这样接是不好的,由于线阻,前面的灯条电压高,后面的灯条电压低。最好还是把电阻加上,可以适当的减小这种差异。

网友:
电流表准不?还有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不烫手到烫手,可能是33°到40°。要看具体的数据,拿测温枪看看具体温升多少?比如气温25°,升到55°, ...

这么大的散热板,即使全部36瓦功率热功率加在上面,也不至于烫手啊。

网友E:
爱因斯坦的能量守恒定律在你这里失效了,18V2A一边发光,一边还能把这么大一个散热器烧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为线性元件   把限流电阻短接   能不热吗?

用恒流源供电,电阻应该短路,否则还要增加电阻上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因斯坦的能量守恒定律在你这里失效了,18V2A一边发光,一边还能把这么大一个散热器烧烫。 ...

这就是我头疼的地方啊

我在线路里接了一个那种电压电流的小表头,随时可以看到电流电压
18v 2a没问题

而且还用万用表也检查了,读数没问题.....这...

楼上说线阻.....大哥,我用的都是0.75平方的线,灯条之间1厘米距离,能有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不烫手到烫手,可能是33°到40°。要看具体的数据,拿测温枪看看具体温升多少?比如气温25°,升到55°, ...

这次没有测,90w满功率开,用酒精温度计塞在散热缝隙里,在用铝箔塞紧,测得75度...我觉得也不太科学
这么大一块散热,而且是敞开式,没有外壳,放在桌上,室温25度,90w功率能把这铝块烧到7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3W的LED在空心仓电筒高亮档,5分钟可以热到焊锡熔化(约210度)。
你这个发热是正常的。
再一个你这样接 ...

我用的0.75平方线,灯条间距1厘米,一共8根,这个线阻...可以忽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用的18v恒流供电,还是恒压供电?
如果是18V恒压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8V2A的功耗,不可能有这么热 ...

用的可调恒流恒压模块
电压调18v 电流2a
实际上电流调到2,电压根本到不了17,只有17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爱因斯坦的能量守恒定律在你这里失效了,18V2A一边发光,一边还能把这么大一个散热器烧烫。 ...

真的怀疑2A的电流是否测量得正确,能量守恒,估计电压不会相差太大,电流就很难说了。

网友F:
第二张图片,每条板子少画一只LED,如果不短路电阻,你接24V还发热的话,你的线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张图片,每条板子少画一只LED,如果不短路电阻,你接24V还发热的话,你的线路不对…… ...

不会吧....每组6个led啊,18v供电
因为用的是恒流恒压模块,所以调试的时候试过,把电流调到16v根本点不亮~~从接近17v才开始逐渐亮起来
所以电压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