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这种刹车把的刹车线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0-09-04):
请问这种刹车把的刹车线如何拆下来,想换刹车开关总成。

网友:
要先从车轮那里拆

网友A:
这个线是靠那个圆柱体卡住的,压刹把,夹住钢丝,取出卡线的圆柱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是靠那个圆柱体卡住的,压刹把,夹住钢丝,取出卡线的圆柱体

我很赞成

网友:
松开、拆下刹车线的另一头,这边才能无损拿下来。。。。

网友:
先拆开刹车线的下面,然后就可以拉那个固定头拿下来了。

网友:
左手捏住把手 右手拽住黑皮的线 一遍松左手一遍右手用力拽 拽出来之后右手往左手转90度 线就能从把手上拆下来了

网友:
拍的不清楚,但是,刹车线应该好拆的,看看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