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压缩机频繁启动

楼主(2020-09-04):
不知道是不是房间太小的原因。房间只有不到10个平方。
壁挂空调。
设定制冷最低温度16度。
三分钟前达到设定值,压缩机停止运转。三分钟以后,应该是温度又升高了,压缩机又恢复运行状态。恢复运行状态的时候,似乎是听到室内机继电器吸合的咔嚓一声。
运行不到10分钟,压缩机又停止运行。如此往复循环。三分钟停10分钟开!

空调这样工作是不是极不合理?长期运行会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空调功率选择和房间大小不适配?

网友:
设定温度太低了吧

网友A:
不想频繁启动,可以买变频的,这样就不会停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设定太低了吧?温差越大升温越快这道理懂吧?

网友:
你这是要把房间变冷藏室呀

网友:
开26度解决问题

网友:
我一般开的29度,刚刚好,16度,不敢想象会冷成什么样子。

网友:
设置成16度?大白天穿外套,晚上盖棉被么?一般人感觉最舒适的温度在24-26度左右。。。你怕不是要把房间变成冷藏室?还有你所说的这个温度设置当然不合理啊,,房间小温度容易降下来同时温度也容易上去,所以压缩机频繁启动,3分钟内部系统的压力还没达到相对平衡,会增加压缩机的启动电流,有时候会产生启动困难而压缩机保护性停机(也就是所说的跳机)。如果房间大,而空调功率小,会产生温度难以降到设定温度,从而压缩机不停机运转,这样可能也会缩减压缩机的使用寿命。。。以上只是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网友:
16度?为什么?冰箱吗?我白天26晚上27.

网友:
16度,要是不频繁启动才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频繁启动,可以买变频的,这样就不会停了

变频空调也会停机的。

网友:
风速开到低风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也会停机的。

变频空调不会停机,只是把压缩机转速调很慢,这个不用频繁启动,省电还舒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空调不会停机,只是把压缩机转速调很慢,这个不用频繁启动,省电还舒适 ...

长时间低速工作后就会停机的,我是在B站上一视频中看到的,因那人购的变频空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