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奥睿科orico的3588US3-Rev2.0版本 3.5寸硬盘盒拆机

楼主(2020-09-04):
论坛之前有这个型号的拆机,但是是老版本,最新的页面描述显示的是主控jsm578,手里刚好有一个就拆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了。外壳跟之前的版本是一摸一样的,忘记拍了,就引用之前的帖子的了
下面是内部芯片的样子。
1背面有芯片jsm578

2这是正面不如之前的版本做工了
3jsm578特写
4特写2
5特写3
奥睿科现今一百度都是烧硬盘的帖子,拆开后看不出来是哪里偷工减料了,总体感觉不应该烧硬盘啊。

网友A:
我也有个同牌子的3.0接口硬盘盒,没有风扇也只是温暖的温度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同牌子的3.0接口硬盘盒,没有风扇也只是温暖的温度不错了 ...

嗯这个的温度还可以,现在的硬盘一般也不会温度过高,就是这个牌子的硬盘盒大家都说烧硬盘,只能临时用用了。之前有个他家的双盘位硬盘底座,将我硬盘搞成过RAW格式,好不容易恢复数据。底座后来识别硬盘但是读写特别慢,随便找了个固件刷了下结果刷坏了,改天有时间拆开那个给大家看看,是jsm562的。所以分享一下拆机的,让大家看看他家的到底靠谱不。

网友B:
到是2.5还是3.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是2.5还是3.5啊?

看看电路板和硬盘接口的尺寸比例,还有电路板上USB接口,可以看出是3.5的

网友C:
这个用在2.5寸盘上要接12伏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是2.5还是3.5啊?

3.5的 r2.0是版本号,你是不是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在2.5寸盘上要接12伏电源吗

是3.5的硬盘盒

网友(2021-08-06):
这个我有一个。刷了2.02

网友(2022-09-12):
我买的也是这款。如果用超薄的3.5存盘放在盒子里面没有螺丝固定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