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手动设置一个IP地址.那么路由器还会不会自动分配这个IP地址呢.......

楼主(2020-09-04):
俺手动设置一个IP地址.那么路由器还会不会自动分配这个IP地址呢.......

俺手动设置一个在  DHCP服务器分配的地址池里面  的任意一个IP地址.......

那么路由器还会不会自动分配俺设置的IP地址给另外一个设备呢.....

好怕担心有问题......

俺手动设置一个IP地址.那么路由器还会不会自动分配这个IP地址呢.......

网友A:
dhcp分配地址前,会有一个查询过程,对于已经存在的ip是不会使用的。你的担心有点多余

网友:
放心用不会的!

网友B:
它会查询arp表,同一网段arp表有保存的就不会再分配出去,不然世界就乱了

网友C:
楼主把路由器想的太傻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估计几十年前发明路由器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进去了,现在楼主考虑。。。。。是不是有点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cp分配地址前,会有一个查询过程,对于已经存在的ip是不会使用的。你的担心有点多余 ...

俺不懂所以担心.......

楼主:
俺不懂所以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会查询arp表,同一网段arp表有保存的就不会再分配出去,不然世界就乱了

俺不懂所以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路由器想的太傻了

俺不懂所以担心.......

那有一定的意思.......

路由器系统也是人编写出来的......

编写的不好不就路由器也傻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估计几十年前发明路由器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进去了,现在楼主考虑。。。。。是不是有点晚!哈哈 ...

俺不懂所以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不懂所以担心.......

不懂就问,没毛病,哈哈哈!!

网友E:
我给电脑设为192.168.1.4.
在电脑未开机时 这个ip被dhcp分配给了其他设备并被占用。
这时打开电脑会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电脑设为192.168.1.4.
在电脑未开机时 这个ip被dhcp分配给了其他设备并被占用。
这时打开电脑会如何? ...

电脑会提示你地址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电脑设为192.168.1.4.
在电脑未开机时 这个ip被dhcp分配给了其他设备并被占用。
这时打开电脑会如何? ...

先入为主了。后面的会提示被占用,IP地址冲突

网友:
上面的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