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有没有可以禁止联网的儿童手表

楼主(2020-09-04):
请问大家知道有什么儿童手表是可以禁止数据联网的?只需要打电话功能。某宝某多多搜了一大圈全都是必须联网的。

网友:
打客服电话设置sim卡不联网就行了啊

网友:
不联网怎么定位?儿童手表大都是基站定位的,没有GPS

网友:
就打打电话还不如搞个老的诺基亚,

网友:
买个2g电话手表就解决了,这么慢觉得还不满意就叫营运商关闭流量。

网友:
安卓表的话,插卡,设置,移动数据,把APN修改为空或者不能用的就行。不影响电话短信

网友(2020-10-09):
我给小孩配的是米兔的定位电话,没有屏幕 ,只有一个按键,很小巧,打电话也方便。

网友:
儿童手表联网用不了多少流量的,主要是定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