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拆个山灵S100 CD机的遥控

楼主(2020-09-04):
应某人要求帮修个遥控,正好自己也需要这个遥控器玩,就拿来开拆了

主要就是电池漏液腐蚀,看电路板没有被腐蚀到,看着内部很简单的样子,芯片型号也看不出来,喷点神油保养一下,氧化的地方处理好,搞定收工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遥控,撬开后两边的卡扣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遥控,撬开后两边的卡扣就断了,

通病,这个后面卡扣一拆就断,然后就合不严了

网友B:
山灵遥控器做工还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灵遥控器做工还是可以了

铝合金面板,看着挺好看,网上这遥控新的120

网友C:
又见山灵,当年在里面操机,车按钮车到烦,伙食一般,百来号人小厂,出口代工等各大发骚音响。厂址倒是风水宝地,靠山临海的,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山灵,当年在里面操机,车按钮车到烦,伙食一般,百来号人小厂,出口代工等各大发骚音响。厂址倒是风水 ...

山灵机器还行,做工和音质都还算可以接受,国产品牌里算比较良心了,不过现在貌四有点浮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灵机器还行,做工和音质都还算可以接受,国产品牌里算比较良心了,不过现在貌四有点浮躁了 ...

什么说捏,各种仿制胆机,cd等,用料倒也算实在(起码机加件,外壳,按钮等咱知道),插件,回流焊等产线不知现在更新没?贴片机1几年那会刚开搞,要不都是外发来的,老板的女儿是个海龟,挺漂亮,口水。时常带些老外来参观。

网友:
找到一张以前的图,看吧吧,车遥控器那些按钮废劲吧了,主要车床还不是自动进料的,车一个就得扭一次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