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功放机,还能修好吗?

楼主(2020-09-04):
01年买的,用了三年多当时被我弟乱接喇叭线搞短路了,继电器不能吸合,04年拿去镇上的维修店修,师傅说功放管会坏了,换上两对新的功放管测试全烧了,后来师傅不敢修了,怕又烧管,没修好当时不用给钱,又拿到县城修,师傅检测也是功放管烧坏,换了新的功放管测试也烧坏了,说我的机上原功放管型号不对标识错误,换了同型号的功放管也烧了,也不敢修了,后来也不用给钱拿回家了,上次回老家搞卫生时从床底下纸箱下看见的,当时原装的坏的功放管我没拿回来,不知道型号了,现在机上的全是当时修时新换的管子也坏了,本人现在不在家,没办法看到功放管的型号,现在想在网上买功放管换,不知买什么型号的,这种功放机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
一般这种功放机用什么型号的功放管

网友A:
如果真正坏了,不太值得修,这种功放的音质很一般。

网友:
功放这东西修修还是可以的   没什么过时的   顶多差个usb跟蓝牙

网友B:
功率管换上就烧,就要查前面驱动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换上就烧,就要查前面驱动级!

前级驱动板当时维修师傅没说有问题的,换了二个地方修都没说前级有问题,有可能换的那些功放管多数是打磨过的,耐压不行,没换对功放管吧。

网友:
输出功率管换管时要调静态电流,调不好很容易过热烧管。

网友C:
现在都不贵,不建议修。或者买现成的功率板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正坏了,不太值得修,这种功放的音质很一般。

肯定没有现在新款好声音了,中置环绕声道我觉得还可以的,有三个声场可以设换,声场还有电位器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不贵,不建议修。或者买现成的功率板换上去

5.1声道全部换过新的板子费用也不低吧

网友D:
看上去就知道是山寨机了,不修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就知道是山寨机了,不修最好了

是山寨机,反正当时买也不贵的

网友E:
拆零件吧,不值得修

网友:
山寨机,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有空就去逛下废品店,遇到功放板就“捡”回来,拆管用或者合适的就直接换上,前面捡过几套都挂咸鱼上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零件吧,不值得修

零件就是个环牛有点作用了,其它的当废品了

网友F:
似乎是天鹏功放?

网友:
这功放还是挺不错的,一般功放管烧都是过流,不知道为什么继电器没有动作?先不要上功率管,顺着功率管往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是天鹏功放?

这个功放一般用什么型号的功放管

网友:
这个功放不错啦,带遥控音量马达的,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