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门铃原来就俩铁片一个线圈。

楼主(2020-09-04):
好简单,原来以为里面是电子的,线圈通电产生磁场铁芯左右敲击铁片发出叮咚声就这么简单。

网友:
俩片不一样长度的铁,得出一高一低的叮咚声

网友:
粘好弹簧钢片固定好钕铁硼磁钢和外壳后,说不定可以当交流电铃。

网友A:
居然还用弹簧,好浪费。如果我来设计,改成垂直安装,通电上拉,再依靠重力下落,连弹簧都可以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用弹簧,好浪费。如果我来设计,改成垂直安装,通电上拉,再依靠重力下落,连弹簧都可以省了。 ...

你的设计只能出短促的铛,出不了余音袅袅的咚

网友B:
简单而不简单,220镇流电容滤波,如果一直按着不放就只有一声叮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过一下就会有光和一声啪

网友:
就这么简单,没必要整电子的,初中物理实验课逃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而不简单,220镇流电容滤波,如果一直按着不放就只有一声叮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过一下就会 ...

这倒不会。以前小时候调皮按几分钟都没事,松开之后就没声了,咚也没有。又要等过几分钟再按才会有声音,长大了把那东西拆开,也不知道怎么设计会这样

网友:
这种古老设计的确很少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而不简单,220镇流电容滤波,如果一直按着不放就只有一声叮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过一下就会 ...

线圈上串接了自恢复热保护保险丝的,长时间通电会保护掉的

网友:
原来买过一个,由于撞击铁片声音不好听,又用220V电感觉不安全,就扔了,现在用的是电池款,4节电池可以用几年。

网友:
就是以前的火警或学校用圆形电铃的改版

网友:
往前推三四十年,那时候这种门铃算是高档家庭的,叫双音叮咚门铃,普通老百姓用的是个圆的粉色,黄色或者绿色的类似肥皂盒的上下盖盒子,里边就是个线圈和钢片,类似鱼缸增0泵,通电就是很破的兹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