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电池p108电池保护板怎么修

楼主(2020-09-04):
买的保护板,看着挺新,没有焊点,不过都用不了,有的亮一个灯,有的没反应,基本没输出或者输出只有9v多。两个mos,一个有电压20v,另一个没有或者9v,哪的问题?有的说检测ic,怎么检测ic好坏?

网友A:
有电压就是好的,五节电池并联,你的保护板必须从0V开始接线,按升压顺序接线,最后一根应该18.5V(满电压21V),接好线后,上充电器解锁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保护板接好电池组后,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电压来检测是否正常:TP15、TP7之间应该为4.2V,TP15、TP34之间应该8.4V,TP15、TP6之间应该为12.6V,TP15、TP26之间应该为16.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就是好的,五节电池并联,你的保护板必须从0V开始接线,按升压顺序接线,最后一根应该18.5V(满电压2 ...

老哥,可以请教您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就是好的,五节电池并联,你的保护板必须从0V开始接线,按升压顺序接线,最后一根应该18.5V(满电压2 ...

上面的圆点需要焊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圆点需要焊上吗?

TP15、TP7等等之类的地方,是留出的测试点,用于测试保护板的,可以快速判断坏点。并不是电池连接点

网友(2020-10-20):
这个版本的坏的很多,一般都是CPU损坏,放弃吧。

网友(2022-04-17):
要是新的就是工厂不良产品,测试环节有好多部,那部测试不通过直接当废品了。一般正常的很难流入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就是好的,五节电池并联,你的保护板必须从0V开始接线,按升压顺序接线,最后一根应该18.5V(满电压2 ...

必须0V顺序接线的吗  学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手头有一块 P108,也是保护板故障,电芯是好的,容量还有3500左右,内阻也还可以,40多,现在不过板测得电压20左右,过板后只有18的样子,而且就这18v的电压也是虚电压,接负载用不了的,也不知道是保护板哪个地方有故障,一直查不出原因,电量显示灯也不亮,不能凭灯闪看出故障!

网友:
保护板太复杂的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