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工具不识别!请大神看看到底用哪个

楼主(2020-09-04):
一个金泰克S320 128G垃圾SSD,看主控丝印是SM2258XT G AB
不短接ROM触点,电脑直接不识别,短接后磁盘管理工具识别出2005.42G未初始化。
试了很多开卡工具的版本都不认盘。看闪存是镁光,但是查了下代号组合太奇葩了,768Gb+384Gb。
请大神们赐教。

换了一个USB-SATA后,再看一楼的指导,已经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组合很常见的

IM3D,下载这个版本就可以开了。是B0KB颗粒来的

如果开不了,检查其它原因。不是DIY的板子什么都不用动,只需要正确的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还真是正片,就是短接识别2000g这个情况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合很常见的

IM3D,下载这个版本就可以开了。是B0KB颗粒来的

谢谢了!马上试试

网友(2022-06-17):
我在是联想thinlife,拆机查看是SM2258XT G AB,据说是intel颗粒,在网上找了14个慧荣SM2258XT 开卡版本,AUTO都识别不了Flash,然后也开卡不成功,请高手支招吧,我算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