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硬盘不认盘,有没有办法修啊?

楼主(2020-09-04):
希捷硬盘不认盘,有没有办法修啊?是固件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

用着用着,好端端地就挂了。试听电机是在转的,磁头的声音好像没有听到。
希捷的硬盘问题感觉好多啊。

网友A:
固件门,重写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门,重写一下固件

请问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差不多十年前的固件门了,希捷有一批型号的硬盘有BUG,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第12代希捷硬盘,网上有固件门的解决方案,不过管不了多长时间,没必要了,我弄这款硬盘前前后后花了半年多时间,还是会出问题。
整个公司差不多都毁在这款硬盘上了,百多块硬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