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0.45和0.5 和0.51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0-09-04):
0.45可以承载500m网络吗  区别在哪里

网友:
越粗同长度同材质电阻越小,很简单的道理

短线都差不多,长距离粗的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A:
0.45跟.05说的是网线铜缆的铜芯直径,国标0.5定义为超五类网线,0.58定义为六类线

网友B(2020-10-10):
做水晶头塞不进去,别说了,之前公司有个采购智卩章买了一批传说中质量很好的网线结果塞不进去,费了不小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水晶头塞不进去,别说了,之前公司有个采购智卩章买了一批传说中质量很好的网线结果塞不进去,费了不小水 ...

这个要用6类水晶头.粗线2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水晶头塞不进去,别说了,之前公司有个采购智卩章买了一批传说中质量很好的网线结果塞不进去,费了不小水 ...

那是头子没选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45跟.05说的是网线铜缆的铜芯直径,国标0.5定义为超五类网线,0.58定义为六类线 ...

六类要有骨架,屏蔽层,接地才是真正的六类线,六类线材不等于六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类要有骨架,屏蔽层,接地才是真正的六类线,六类线材不等于六类线

六类线有utp吧

网友:
只要是符合标准的,100米长度内都可以跑满1000M(实际最大传输速率910Mbit-930Mbit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类要有骨架,屏蔽层,接地才是真正的六类线,六类线材不等于六类线

你是一只半解,网线有分屏蔽与非屏蔽,去翻翻国家标准吧

网友:
0.45当然可以承载500m网络,问题是网线的长度,理论上铜线直径约粗越好,家用跟单位的布线长度没法儿比,单位动辄70-80米,家里顶天30米了,所以一般不用担心长度的问题,不过家里网线用量这么少,至于省这么点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