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线刷能否恢复手机速度

楼主(2020-09-04):
   手机用了三年,上星期重启了一次,然后就非常卡顿。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重启一次,原来都正常的。然后双清卡刷了同一个版本的ROM,还是非常慢。随机写只有0.16M/s.请问是闪存坏了?怎么重启就不行了,之前使用一直没问题的。如果线刷手机,是不是完全格式化,有可能恢复吗?

网友A:
这个是用的EMMC吧,EMMC用久了都会掉速,UFS就会好用多

网友:
大概率是闪存掉速了,离坏不远……有能力就自己动手换,不行就某宝给人家升级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的EMMC吧,EMMC用久了都会掉速,UFS就会好用多

   问题是为什么突然掉速,而且是重启后掉速。

网友B:
双清之后,线刷手机,完全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清之后,线刷手机,完全格式化。

兄弟有经验吗,恢复速度

网友C:
不用搞别的,执行下trim应该会有些效果,需要root这一关就过不了,还有可能手机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经验吗,恢复速度

试试吧,不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搞别的,执行下trim应该会有些效果,需要root这一关就过不了,还有可能手机不支持 ...

  已经root了,请问怎么trim

楼主:
  好像adb命令也可以trim,但是不知道具体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root了,请问怎么trim

用手机软件就可以了,还可以手动执行命令,确保手机要安装busybox,编辑一下,软件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软件就可以了,还可以手动执行命令,确保手机要安装busybox,编辑一下,软件传上来 ...

   奇怪!已经root了,可是busybox和fstrim都表示没有授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已经root了,可是busybox和fstrim都表示没有授权

感觉是系统关系授权不了,再试试root

网友D:
有bl锁,没有完全roo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bl锁,没有完全root

BL已经解锁,fstrim用1.34版本可用,已经root了,上面是1.32,安卓6不能授权root。

网友C:
引用 楼主:
BL已经解锁,fstrim用1.34版本可用,已经root了,上面是1.32,安卓6不能授权root。 ...

感觉root不完整,你是卡刷的root?

网友E:
随机写只有0.16M/s,也太慢了,410的,好像都有4。
   线刷是会清掉 手机里的一切东西的,包括卡刷不会动到的 内置储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root不完整,你是卡刷的root?

安装包自带root,准备线刷换个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机写只有0.16M/s,也太慢了,410的,好像都有4。
   线刷是会清掉 手机里的一切东西的,包括卡刷不会动到 ...

是的,准备线刷了。

网友:
线刷 把内部存储全盘格式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