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0元的 小猫台灯 到手即拆,又见铅酸,立刻改锂电

楼主(2020-09-04):
参数

内容物

说明书

灯很小

打开灯罩看看

LED

菊部

不是触摸开关差评

底部,还有专利

头给你扭下来,整个塑料都是类肤质材质 ,老化了黏糊糊会很恶心

打开

大坨铅酸电池

板子,5v过了个4007直接进电池

找到两个松下高密度锂电,单个容量2180(好像是

刚刚好

一点都不多

2并起来

充放电保护一体板

拆掉原来二极管,接线

接模块

安装

复原,充电

可惜的是开关那个塑料件不见了。。。。

请淘宝客不要在下面打链接,需要的淘宝搜店 新潮风格⑧ 有个灯的链接

楼主:
奇怪,怎么会搜不到?
2至本段内容₤FIUXc3YNZq5₤或點击链街 https://m.tb.cn/h.VwxmjxA?sm=7e3088 至流览器【太阳能灯户外庭院灯家用大功率室外超亮LED路灯新农村照明灯防水】

网友A:
换了锂电,你应该塞俩块水泥块的,底部轻了,没有配重,容易栽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锂电,你应该塞俩块水泥块的,底部轻了,没有配重,容易栽倒。

当时考虑过。后来发现他原来的电池都是轻飘飘的,,比我那块锂电重不了多少。

网友B:
准备撸猫,貌似搜不到 新潮风格⑧ 这个店?

网友C:
搜不到,给个连接吧,现在还能撸吗

网友D:
所以铅酸换锂电的电路板哪里找?

网友:
锂电池的确是最好选择了,恭喜老大改造成功了

网友:
新潮风格⑧  搜不到

网友:
还以为是立创商城的0元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撸猫,貌似搜不到 新潮风格⑧ 这个店?

不应该啊 ,看评论区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不到,给个连接吧,现在还能撸吗

评论区置顶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铅酸换锂电的电路板哪里找?

原本的电路板只需要拆掉二极管。加进去那个是4056+dw01+8205一体模块,淘宝有的

网友:
搜不到 新潮风格⑧ 这个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啊 ,看评论区置顶

感谢分享,已撸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电路板只需要拆掉二极管。加进去那个是4056+dw01+8205一体模块,淘宝有的 ...

那输出电压怎么和原本的电路板适配呢?

网友:
谢谢分享!买个来玩玩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买了。那个锂电输出(充电板)是直接接的led吗,电压什么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
感谢分享,已撸了一个,.............................................

网友:
铅酸也有铅酸的好处,适合小电流浮充,锂电长时间浮充没准就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