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步dc-atx电源上电后风扇就转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信步dc-atx电源,淘宝上收的,不是新的,看上去质量还不错,用来配蜗牛机箱+华擎h310 itx主板+G5400t,功耗是真不错,用功率计测,能比ac电源降了20%。
目前问题是:插上12v电源后,机箱风扇、cpu风扇就开始转,此时未进系统,功率显示7-8W。按开机键能正常开机、关机也可以,但关机后风扇常转,关机功耗太大了。
bios设置也看了,未设上电开机,之前用ac电源夜是正常的(风扇不转)关机功率也<1W。
请教,是这电源模块有问题还是兼容性问题。谢了。。。

网友:
应该是没控制到开关机信号,12一直有输出。

网友:
我擦,这图真长

网友A:
Q7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7是不是击穿了。。。

能用万用表 判断Q7是否击穿

楼主:
最后和老板聊,老板重新发了一块。
这次电源正常,问题解决,所以不是兼容性问题。
至于问题出在那个元件,我完全不懂。

真的惊叹这种DC-ATX电源的效率,开机状态摸了电源板,几乎没什么温度,可见效率之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和老板聊,老板重新发了一块。
这次电源正常,问题解决,所以不知兼容性问题。
至于问题出在那个元件, ...

这个大板的比直插的好点。直插的没有风扇降温的情况下,带20瓦的小主机直插电源有点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板的比直插的好点。直插的没有风扇降温的情况下,带20瓦的小主机直插电源有点烫手。 ...

昨天试机是用单位的旧电脑,奔腾4的古董,光cpu就60W+了,加上硬盘主板,总功率都有70.80了
5.5的插座有点吃不消 有点热了,电源板一点都不烫

这二手旧货还挺满意,效率高,还是全富士康固态电容

网友C(2021-01-07):
我也买了一个。你是怎么测出来待机功耗的?用插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你是怎么测出来待机功耗的?用插座吗?

嗯 WiFi插座

网友:
用过同款电源板   东西是好东西 应该是击穿开机信号的电容了  没图纸 一个一个测 没多大价值啊

网友D:
楼主怎么在机箱里面固定的,我也想买一个类似DC板但是不知道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在机箱里面固定的,我也想买一个类似DC板但是不知道好固定

我这个,信步的连线比较短,蜗牛机箱也小,线全插好后,电源板基本都不会动了,板子缠了一圈高温胶带就了事了

网友(2022-08-26):
这个用上后,没有电源风扇的声音,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