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组怎么拆?那个皮塞可以旋转,却拿不掉

楼主(2020-09-04):
姑且,电池组也算电源的一种,如图

电芯确定是4/5SC,我遇到的难题是后面那个皮塞,可以旋转,却拿不掉。谁有实际经验?情指教

网友:
用力拔,或者加热后用力拔。

网友:
估计是过盈装配,可以尝试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用力,大力出奇迹。

网友:
使劲拔,拔不掉用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