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GX-06共享充电宝

楼主(2020-09-04):
下图是充电宝防盗ic

配备12V5A电源,实测充电最高17W,非常保守,主机配备物联网卡,断网不充电,拆下电磁开关后可以实现自由插拔,只不过充电宝不能输出,有锁,芯片拍了特写,这东西 好破解么

网友A:
弱弱问一下,那个内存卡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防盗那个芯片就是新塘单片机

网友:
机都杀了  直接取卵就行了  电芯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下,那个内存卡的作用是什么啊

是一个物联网卡,就是手机卡 ,设备上网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物联网卡,就是手机卡 ,设备上网用的

哦~,感谢分享

网友:
通常都是+输出,用mos管控制,短接就可以,这个要顺着回路查

网友:
现在已经把输出、升压、加密弄到一个芯片里了,还是拆电芯玩吧

网友:
几个小MOS  短接就可以输出了  很简单 ,有MCU ,待机电流太大   没几天就要充电

网友:
这种破解是犯罪行为,你这个价值在500元以上了

网友B:
偷来的话定位出去你过几天可能要被上门
如果是淘汰的话另外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来的话定位出去你过几天可能要被上门
如果是淘汰的话另外说

渠道不安全,谁敢发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下,那个内存卡的作用是什么啊

不是内存卡,是物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