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老物件,MO光磁盘

楼主(2020-09-04):
直接上图,办公室厨子里翻出来的老物件。应该是软盘吧。

这个SONY的1.3个G,应该是大的了吧?

这两个230M。

找到个软驱,插电脑能认,可是这个软盘太厚,居然不能插入。

网友:
mo当年应该是因为太贵没流行开,后面大容量u盘一出来,这类牛鬼蛇神就凉了

网友:
这个是光驱啊

网友:
这个不是光盘,是磁记录的好像。。。

网友A:
这种软盘我有好几个, Windows98流行的年代,这个东西好金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盘我有好几个, Windows98流行的年代,这个东西好金贵呢,

比软盘是厚许多,软盘是一张薄薄,

网友B:
MO是英文Magnet-Optical的缩写,是指利用激光与磁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记录信息的光磁盘。MO盘用来存储信息的媒体与软磁盘相似,但其信息记录密度和容量却比软磁盘高的多。这是由于记录时在盘的上面施加磁场,而在盘下面用激光照射。在受光区域,激光的光能转化为热能,并使磁性层受热而变的不稳定,即变的易受磁场影响。通常的磁性记录方式存储一个单位的信息时,要占用相当大的区域,因而磁道也相应变宽,盘上记录信息的总量也就很小。MO盘片虽然比硬盘和软盘便宜和耐用,但是与CD-R盘片相比就显得比较昂贵了。光磁盘已被市场淘汰是一个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是英文Magnet-Optical的缩写,是指利用激光与磁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记录信息的光磁盘。MO盘用来存储信息的媒 ...

涨知识了。

网友C:
MO磁光盘 原理是磁头配合光头在盘片上记录数据 然后用光头去读取数据 是后来MD音乐播放器的前身

网友:
这玩意好像比DVD早吧,结构复杂,价格贵,容量还比DVD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磁光盘 原理是磁头配合光头在盘片上记录数据 然后用光头去读取数据 是后来MD音乐播放器的前身  ...

我就说这个看起来和MD有点相似哈~ 以前去日本学习的时候,看到他们家里有一种设备,和DVD一样大,但是多了一个MD的盘位,可以把CD或者DVD的音乐直接写入到MD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说这个看起来和MD有点相似哈~ 以前去日本学习的时候,看到他们家里有一种设备,和DVD一样大,但是多 ...

当时后来又有了NETMD 可以连接电脑翻录m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后来又有了NETMD 可以连接电脑翻录md

 厉害果然是随身听达人

网友:
当年我们公司卖给内蒙古工行很多这玩意,当时卖的是富士通的。还有大批的3M磁带!

网友:
记得当年还有压缩的软驱,用的专用软盘,也是贵的一批

网友(2023-05-28):
磁光盘是md的前辈啊,存储数据很可靠的。。。

网友:
记录音乐也不错,有2个随身听

网友:
这个应该是md光盘吧

网友:
类似于md吧

网友:
因为价格,这东西终究没有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