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电饭煲FZ4001

楼主(2020-09-04):
都知道电饭煲不好拆,如果没有故障是不会拆的,万一拆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这次这个电饭煲大概用了1年9个月,出现了问题:(8月25日)开机做饭时,面板无显示,有开机音乐声,但不到2秒就停了(正常大约4秒),停了又会自动来一遍,反反复复。由于面板不亮,没有故障代码可以参考,但从现象上看,至少没有烧保险,感觉像是接触不良的这一类故障,加上已经是过了保修期,就决定拆开来碰碰运气。
    拆壳花费了半天的时间,边查资料边摸索着拆,中间走了些错路,没掌握技巧的确不好拆。开始拆底壳未见异常,最后拆了面壳才找到故障点,完成修复。下面理顺了拆机的过程,如果大家有同款机型的话,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电饭煲大概用了1年9个月就坏了,那个排线质量不好。

网友:
关键地方舍不得用一点好线,美的也就这么个定位了

网友:
排线这样断,这得是无话可说了。电饭锅还是简单的好用

网友:
这种做工还可以了,排线设计就不好了:Strive:

网友:
我的日本本土象印已经换过两次记忆电池了,排线还是好好的!

网友:
用电磁炉换电热管不知能省多少电,不过故障率大非常多是肯定的

网友:
排线是老问题!~使用一定年限就会坏!~

楼主:
正常开关盖子,即便是拉扯排线,力度应该不会太大,不知道为什么会断裂,还有在排线上加套管,会不会厂家已经知道排线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进行加固。

网友A:
这排线又不是活动的怎么回断成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排线又不是活动的怎么回断成那样?

排线和下面的电源板连接,开关上盖时会微微活动一下,幅度不会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厂家在组装时造成了暗伤,然后用着用着就断了。

网友:
你仔细看下,断处是不是在活动的地方,如果是,这就是设计上的缺陷,用再好的线也是使用时间长点而已……

网友:
很典型的故障,一盘都是上下盘结构的那个排线或者传感器的线长期使用折断。自己修好后如果能加一个电饼铛上用的那种弹簧保护套就好了。厂家本来能做的,但是为了多卖产品故意不处理那些细节

网友:
对现在的美的印象很不好,产品线太长,很多产品都代工,质量把控不严

网友:
这个排线的寿命是经过计算的,就是叫你过了保修期就坏,所以说中国的商品从来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日本美国德国刚好相反,他们希望你买回去用一辈子,

网友(2022-04-12):
确实不好拆,塑料卡扣容易断

网友(2024-07-23):
有台美的电饭煲FZ4005XM,频繁出现开机显示闪烁,故障代码EU,多次开关盖后正常,估计也是排线出问题了,抽个时间拆开检查。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美的电饭锅很差劲买一个一般用1-2年就坏,小日子的用10年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