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金河田电脑电源拆解(ATX-323)

楼主(2020-09-04):
金河田电脑电源ATX-323

网友:
也就这样吧,虽然简陋,但之前装了二十多台金河田电源,还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功率太小了,现在没600瓦以上都不关注了

网友:
额定功率才230瓦,有点小,

网友:
这种应该算低端产品,性价比较高

网友:
只能说,比山寨的稍微好一点点。

网友:
用料中规中矩,用下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A:
被动pfc都阉了,倒是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动pfc都阉了,倒是能用~

CN3就是PFC接口,最后那图风扇左上角不是PF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3就是PFC接口,最后那图风扇左上角不是PFC吗

哈哈你眼神真好,应该是,lz图片压根没想给那铁疙瘩半点镜头,群众演员表示踮脚尖也要入镜一点儿

网友:
这个不错了,比我之前发的拆电源贴好多了

网友:
这电源就跟以前机箱里带的电源那种一样

网友(2021-01-29):
一直想搞一个这种电源,改成可变电源,挺好的

网友:
好像还是新的,你就拆了。哈哈哈。。上次修好了一个初级炸管的,哈哈哈。

网友:
这个还不算太差。

网友(2022-05-04):
EST7502这个产品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