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一台哈弗即热式电热水器好像漏电

楼主(2020-09-04):
家里装了漏电保护开关,但是热水器漏电的时候不会跳闸。实验按钮是正常的。功率也在热水器功率之下。热水器刚开始开是没问题的,只有洗澡时间久了,卫生间水汽多了,摸角阀能感觉到轻微麻酥酥的感觉。水和手持花洒没问题。用数显的测电笔,12V灯有亮。感觉不太像是电有问题,像是热水器有问题了。有人说我们那里老楼房没有地线。(97年底竣工)有没有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你有装防电场吗!有12V感觉像是用手摸电脑主机外壳一样,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你家没有接地线,有些开发商有地线但没有帮用户装入家里的电箱!你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接入!~

网友:
花洒漏电装防电墙,十几块的那种。用交流电带来的感应电流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你身上打湿电阻降低的情况下

网友:
找专业人看看吧

网友(2023-06-20):
电热水器,【必须安装地线,必须安装地线,必须安装地线】而且要可靠接地。进线必须安装漏电开关。如果这几个方面做好了,让他随便漏电,都不用怕,

网友A:
总觉得用电热水器最妥当的是取插头再洗。

网友:
没有地线很不安全。万一热水器漏电就完蛋了。近年来出现的电磁式热水器宣传的水电完全隔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安全性应该高很多。

网友:
正常能卖的都必须有接地, 漏电保护,过流, 过热, 防电墙, 防干烧的霍尔

网友:
想当年,有位朋友在广东自己租房就是电热水器给送走了,公司发现人没来上班又打不通电话才叫人去找,发现人都早凉透了
所以我坚绝不用电热水器,搞个空气能还不带电辅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用电热水器最妥当的是取插头再洗。

他的这个是即热式的,必须装地线,还得保证接地的良好,结论:不买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下电压,我的即热式电热水器不装地线有200v左右,试水的时候麻麻的

网友C:
老房子没跑地线的话,没办法最好装漏电保护,也可以断电后洗澡。新房子有底线和等电位接地装置必须同时接,有的人装修的时候把这个等电位接线箱给堵了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房子没跑地线的话,没办法最好装漏电保护,也可以断电后洗澡。新房子有底线和等电位接地装置必须同时接, ...

即热式热水器,断电洗不了啊。会不会是我的那个漏电断路器有问题,但是测试按钮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下电压,我的即热式电热水器不装地线有200v左右,试水的时候麻麻的 ...

就是麻麻的那种感觉。不过我倒是没量过。现在是热水器下边的角阀摸上去麻麻的,但是远一点的混水阀没事,洗脸盆的水龙头也没事。就热水器的角阀不行,角阀跟热水器就二十公分左右。混水阀远,有一米多,水管还是埋在墙里的,但是是ppr管,应该没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即热式热水器,断电洗不了啊。会不会是我的那个漏电断路器有问题,但是测试按钮好用啊 ...

想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感应电,一般问题不大,安全的话买个施耐德或ABB的漏电保护器,小牌子的安全系数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感应电,一般问题不大,安全的话买个施耐德或ABB的漏电保护器,小牌子的安全系数 ...

看来得买个好点的漏保,家里用的也不是杂牌子,忘记是正泰还是德力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得买个好点的漏保,家里用的也不是杂牌子,忘记是正泰还是德力西了 ...

正泰德力西还可以吧,不能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泰德力西还可以吧,不能再低了

回家看看去,还是买个好点的吧,安全不差那几十块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家看看去,还是买个好点的吧,安全不差那几十块钱

看来你需要一个10mas类型的漏保(配电箱里用的都是30mas的灵敏度差些),另外进出水口加防电墙也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需要一个10mas类型的漏保(配电箱里用的都是30mas的灵敏度差些),另外进出水口加防电墙也很必要。 ...

出水口怎么加防电墙?在热水器出来那个角阀那里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