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酷帅——玩转华号路由器LED灯

楼主(2020-09-04):
大家刷的华硕老毛子固件默认灯光为蓝色,而且永远不会变色,如果觉得无聊,就跟我一起折腾吧!

1,进系统管理恢复出厂重置两个红色按钮。

2,进不死breed,先恢复出厂设置(选公版),然后备份eeprom和编程器固件两个文件(非常重要),务必保存好,别弄丢了。

3,这里仅提醒大家,如果你手残把代码放错位置,导致机子不能开机,立即进不死breed,固件更新——编程器固件,上传你备份的编程器固件文件full.bin,大小为32M,注意必须勾选保留现有boot和eeprom。

4,如果之前已经备份,直接跳过,从这一步开始,复制下面的代码到自定义设置——脚本,务必看清楚每段代码放的位置,别放错了。

5,代码展示:联网绿灯,断网红灯。

6,跑马灯展示:七色闪光循环模式,个人推荐这种模式,不仅超炫酷,而且能有效延长led灯寿命。因为不能上传视频,仅提供图片静态展示,实际非常好看。

7,其它代码,单色闪光,关灯,定时关灯等等可随意更换,每段代码必须单独使用,注意别放错位置就行了,万一时间长了不记得代码位置,就进系统管理恢复重置脚本。

代码如下,保存重启后生效。
# 复制下面代码到 自定义设置--网络检测--检测模式改为持续检测--最下方 在网络访问状态改变时运行脚本 最下面。
if [ $1 == "0" ] ;
         then # 未联网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1
         logger -t "【网络检测】" "网络已断开,红灯!"
         else # 已联网
         mtk_gpio -w 16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3 1
         logger -t "【网络检测】" "网络已连接,绿灯!"
fi

# 警告!此代码必须放到 在路由器启动后执行 最下面,否则重启后不开机,只能进不死breed重新刷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切记切记!!!
logger -t "【跑马灯开启】" "单色闪光模式,蓝灯!"
while [ 1 ]
do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下面三排代码为蓝灯,可随意换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done

# 警告!此代码必须放到 在路由器启动后执行 最下面,否则重启后不开机,只能进不死breed重新刷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切记切记!!!
logger -t "【跑马灯开启】" "七色循环模式开始!"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while [ 1 ]
do
# 粉色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1
sleep 2
# 绿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2
# 紫色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0
sleep 2
# 白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1
sleep 2
# 红色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1
sleep 2
# 蓝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0
sleep 2
# 黄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1
sleep 2
done

# 警告!此代码必须放到 在路由器启动后执行 最下面,否则重启后不开机,只能进不死breed重新刷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切记切记!!!
logger -t "【跑马灯开启】" "七色闪光循环模式开始!"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while [ 1 ]
do
# 粉色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1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绿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紫色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白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1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红色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1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蓝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1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 黄色
mtk_gpio -w 13 1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1
sleep 1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sleep 1
done

# 关灯,复制此代码到 在防火墙规则启动后执行 最下面。
mtk_gpio -w 13 0
mtk_gpio -w 14 0
mtk_gpio -w 16 0

# 定时关灯,复制下面代码到 自定义设置--脚本--自定义 Crontab 定时任务配置 最下面。
# 每晚10点关灯
0 22 * * * mtk_gpio -w 13 0
0 22 * * * mtk_gpio -w 14 0
0 22 * * * mtk_gpio -w 16 0
# 早上7点蓝灯
0 07 * * * mtk_gpio -w 13 1
0 07 * * * mtk_gpio -w 14 1
0 07 * * * mtk_gpio -w 16 0

网友A:
上来就教人重置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来就教人重置可还行

是滴,无论刷机还是修改脚本,都要做到有备无患。

网友: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先考虑退路的帖子

因为接触一个新事物,不管符不符合要求,起码教我能否恢复回来,这就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