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掉电时间老是复位,给三菱电饭煲换个记忆电池(MITSUBISHI NJ-VV101)

楼主(2020-09-04):
家里一个主力电饭煲,几年前发过拆机贴 最近记忆电池不行了 断了电以后复位。本来也没啥,但由于早餐的粥要预约,还要重新调整时间。嫌麻烦 拆了给它加个记忆电池吧。

三菱nj-vv101

开盖

ih加热方式,由于底部没有多热,打算放个手头上就有的18650电池进去。

红圈中松下cr2354电池 引出两根线

焊上一粒力神

串了两个二极管 大概电压3.几伏 和原电压接近

线圈和板子

固定于壳体低温处

底部引出充电口

装机试试 断电可记忆时间及设置了

谢谢欣赏

网友A:
那是法拉电容,你换的这个不担心吗?

网友B:
楼主这锅用了几年内胆还是这么新,不粘锅涂层也不掉和起皮

小米的锅用了一年多点,内胆不粘锅涂层就已经起皮起的很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锅用了几年内胆还是这么新,不粘锅涂层也不掉和起皮

小米的锅用了一年多点,内胆不粘锅涂层就已经起 ...

六七年总有了。从上次拆机到现在都快4年了 ^_^

网友C:
能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还是要取出来单独充电?

网友:
我量主板电池还有3V耶还是3.7来着,不记得了。算失效了?没觉得啊,也是断电不记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法拉电容,你换的这个不担心吗?

黄皮电池,还是日本货,应该是一次性的。

网友:
我是直接换1420的锂电上去

网友:
当心电池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还是要取出来单独充电?

单独引出了充电口

网友D:
这电饭煲居然是电磁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饭煲居然是电磁加热的

日本电饭锅好多都是电磁的。

网友:
焊个锂亚硫酰氯电池估计能耗到这个锅报废~

网友:
日锅好评,电池差评!隐患来源于侥幸

网友:
锅看着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我酒喝多了,会消失部分记忆,是不是也要换电池了??????

网友:
这个跟电脑主板上电池一样的,一般也就是5年左右,这期限人家都报废了……

网友:
还这么新啊,不错

网友:
好吧,偶家美的低档货没记忆电池
等牙膏ing

网友:
那个电池有充电电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