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个JLINKV9.5仿真器,用起来真香

楼主(2020-09-04):
距离上次仿制ST-LINKV2有些时间了,但是还是觉得不过瘾,因此重新绘制了JlinkV9.5,用起来相对于STlink更舒适,

PCB自用所以没上传了,压缩包里面只有原理图纸和自动升级的固件,免改SN,刷入后打开Jlink Commander会提示升级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A:
厉害 技术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技术刚刚的

谢谢厚爱

网友:
哈哈,售价10m购买后下载附件再扣35m,论坛有bug啊。

网友B:
PCB不给,给个原理图源文件也会方便些。

网友C:
有个V10,速度就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V10,速度就是快

V9够我用了,就不再去做V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不给,给个原理图源文件也会方便些。

自己画呀,总不能老是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吧

网友:
再改小巧点就更好了

网友:
直接画成usb公头多好…

网友:
为啥不用标准的20PIN接口呢

网友:
不错 我画过个改小版本的

网友:
30块钱的成品,貌似也挺香。。。

楼主:
上了盖板怎么能少了RGB光效呢

网友D(2021-03-13):
麻烦问下楼主,这个bin文件怎么写进单片机呢?我用coflash+daplink写的时候提示错误呢。

补充编辑:我翻到了stlink+stlink utility写进去了,已经可以连接和自动更新,看到了SN和许可。就是会弹出一个弹窗说是jlink有故障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2021-12-26):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楼主,这个bin文件怎么写进单片机呢?我用coflash+daplink写的时候提示错误呢。

补充编辑:我翻到 ...

这是被检测到是山寨Jlink了,如果在Keil里进行仿真,也会弹出这个窗口,然后只能仿真30s后就会被断开Jlink了,无法正常使用的,有个破解JlinkARM.DLL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https://blog.csdn.net/yekui6254/article/details/85272767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楼主,这个bin文件怎么写进单片机呢?我用coflash+daplink写的时候提示错误呢。

补充编辑:我翻到 ...

另外楼主所使用的JLINK驱动版本为4.92,即为较旧的版本,你用的最新版本,肯定会被检测出山寨LINK,我自己测量过在jlink5.12E驱动都没问题,再新版本到6左右的好像也是可以,但这些版本使用上有些小问题,比如用6.3以上新版本的驱动,先破解掉jlinkARM.DLL的弹窗和仿真限制后,J-flash中指定地址读取目标板的芯片96位ID,却是失败的,无法正确读出来,用4.9,5.12等这些老一些版本的驱动的J-flash可以正确读出96位ID,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JlinkARM.dll只破解弹窗和仿真限制后,还是有些东西没能破解掉,所以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这是干嘛的啊?

网友:
啥都能自己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