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请教石膏板吊顶扩射灯孔的经验

楼主(2020-09-04):
      精装房配的射灯小了点,准备把孔扩大一点换大一点的灯,木工开孔器买回来了,但是是有中间定位钻头的,由于原位置上扩孔中间是空的没有办法定位了,能不能像玻璃开孔一样先斜着在一边磨个槽出来起到个定位效果,再完成最终的扩孔作业
      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的有经验的来说一下,这种情况如果开孔失败的话会比较麻烦。

网友A:
找一块面积比原孔洞大的三夹板,贴牢,在三夹板中心定位,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块面积比原孔洞大的三夹板,贴牢,在三夹板中心定位,打孔。

你说这种办法要贴在上面才好吧,上面不好操作,贴下面也很难固定,不想弄完了补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无损固定呢

网友B:
石膏板,孔不多的话,上小刀就行,钢丝锯什么的更方便,边缘不用考虑不好看,反正装上灯就挡住了。
你一定要用开孔器,把那个定位的钻头换成旧孔一样大的东西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两个灯的直径相差不大,用开孔器确实不好操作。如果差的多,就想你自己说的  先再一遍磨出印子,然后再扩展到全部。切记不能直接一次性磨透。如果差的不大,数量少,就用壁纸刀慢慢刮吧。要么就是用特小那种线锯,画好印之后慢慢锯。

网友:
开孔器里面装个凸形木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膏板,孔不多的话,上小刀就行,钢丝锯什么的更方便,边缘不用考虑不好看,反正装上灯就挡住了。
你一定 ...

那老虎钳子把边夹夹就行了,不要求那么精细,石膏板好弄,就是要注意边缘不要往下撕,不然 表层贴纸会被四下带下一块。我家的灯孔是干活的给开大了

网友:
弄木条从原孔放上去,粘好,作中心定位。

网友:
找个圆规,先把灯的直径量出来,再减去孔的直径后除以2,再在直尺上量好得数,用圆规一脚靠孔的内侧,另一脚在板子上画线即可。

楼主:
入手了一个论坛推锂电马刀锯,哪天先找块石膏板试验一下。

网友:
给你一个方法只是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具体如下:
找一块平整的木板,用你的开口器开一个口,模板就算做好了;接下来将开口器的定位钻头去除,将模板压在要开孔的地方有一个人负责固定,另一个用开口器沿着模板的孔道开孔即可,操作时注意安全、防止开口器跳脱,用可调速电钻慢速操作,模板做的大些保证帮工的安全。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开孔器上就是了 倾斜着贴着原开口的一边进 手上用点力控制好
我刚自己扩的孔,买的射灯比预留的大几毫米。
带好口罩 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