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ELL AE415多媒体音箱2.1低音炮音箱 主机 拆机

楼主(2020-09-04):
DELL AE415多媒体音箱2.1低音炮音箱 主机 拆机  用料做工都还可以,,效果也可以

网友:
用料不差吧

网友:
DELL的做工一直都是不错的

网友:
多少米购入的!~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都是数字功放了

网友:
舍得用料,价格估计也很可观

网友:
外形新颖,做工中上等,就是占桌面的位置太多

网友:
可是,哪里能买到呢?现场销售经理不打折么?

网友A:
D类声音算差了,做工再好也只是徒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类声音算差了,做工再好也只是徒然

d类这么差么?

网友(2023-03-03):
有大佬知道那2个圆形卫星箱怎么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类声音算差了,做工再好也只是徒然

模拟功放家用哪个合适?谢谢!正在找,最好是12伏供电的,可以拿车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