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雷曼克斯对讲机拆解,修复漏电问题(LineMax N15)

楼主(2020-09-04):
前几年玩户外的时候,入了一批对讲机LineMax N15,一直用着不错
就有一个雷曼克斯的对讲机,放置几天就没有电了

平时用的少,一直以为是电池到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把电池拆掉放了几天

发现电池还是满电,那就是对讲机的问题了

虽然楼主是专业修导航的,没修过对讲机,也还是想拆下来折腾折腾,顺便开开眼

这不,下手了,整体照

开拆,拔出音量旋钮,拆掉天线,里面各有两个螺丝圈圈,拆下来

底部两个螺丝,拆掉

就可以拿出来了

继续分解,脱了裤子

通过分析电路得知,机器关机后所有系统电路都断开了,那就排除了机器工作方面的原因

顺着开关前的电路一路量,这个二极管映入眼帘,他是车充插头给电池充电的最后一关,实现关机充电功能,
12V电压经过7809降压后,通过电容电阻,最后到这个二极管,应该是8.4左右

二极管应该是单向导通,但是这个二极管两边测量都是169欧,不正常

维修分两步走,先上电池测量,发现反向的电压也有了,
那就说明整个充电电路都在耗电,貌似原因找到了
先把他拆掉,上电池,记录电压,放置了半天,发现电压没有变化了
找了一个类似的,测量好后备用

重新装好二极管,不装电池,上车充

电池端电压是8.48,基本正常了
开始回装

成功开机点亮

经过一晚上的放置,电压没有变化了,值此维修结束,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
手艺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A:
思路清晰,二极管什么型号

网友:
有技术就是棒啊

网友:
手艺不错,GP88S有些也存在这些故障,估计是被高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二极管什么型号

这个没管什么型号,差不多就行

网友(2022-10-24):
看样子是4148,换个M7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