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朋友们个导航声音问题

楼主(2020-09-04):
今天早上我的车载路畅导航在行驶中播放音乐突然无声,回家看看DVD、收音机都正常,中午下班回家正常了,晚上再开车又没有声音了,跑了几公里突然有有声音了,这样一惊一乍的谁受得了?感觉向哪里虚焊或那个电容不稳定。平时音量在6--8,如果放到30有点点声音,左侧喇叭有刺啦声,请教朋友们是哪里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线路破皮搭铁了吧,要不就是喇叭有问题

网友:
曾经改功放模块遇到过。功放模块虚焊。音量一大,模块发热就没声音,

网友:
这叫只能中午用,因为早晚要完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无声的时候,主驾门子有刺啦声,时好时坏,奇怪的是DVD和收音机都正常,什么原因只影响U盘的MP3声音?

楼主:
拿来电表、烙铁等工具拆,拆开看看SD卡和USB卡都是从屏幕后面出去的,明白了收音机和光盘从DVD出去的,问题就出在屏幕后面,检查线没有破损,看看音频接头上面的胶布不见了,原来是它松动了,困扰了我好几天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