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毛腿万能充拆解

楼主(2020-09-04):
曾经的王者,风靡我国大街小巷,但是我一个90后却没用过,今天有幸搞到一个06年飞毛腿生产的,拆开看看。

网友:
输出电压这么高

网友:
80后都用过...

网友:
那电容小的啊。。。。。比垃圾充电器还小

网友:
04年买第一个手机Motorola V998,当时赠了个蓝色礼盒,里边一个皮套,一个飞毛腿电池,一个飞毛腿座充。现在我还留着那个盒子呢,装一些螺丝。还赠个外形是手电的一盒小工具

网友:
98年买手机时就送了一个这个,不过后来的已经带极性转换了

网友:
早期买过它家的电池,很不耐用
飞毛腿导弹也是这样的话?老美也就没这么凶了。

网友:
楼主还是年轻了点,这个不是万能充,万能充的触点是可以调节的,后期的还有个开关转换极性,你拆这个叫座充

网友:
应该是兼容充电器,万能充触点应该活动可调,早期的是固定正负极,或者手动极性切换开关,后来出现自动极性。

网友:
山寨满天飞的时代

网友:
这个充电器虽然电路简单,但是我最佩服的是220伏整流之后居然不用电解电容也不会爆管

网友:
以前看到人家有个跑马灯的在那充电好想要

网友:
连个充电管理IC都没,一看就知道垃圾了

网友:
两节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