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行车记录仪主板元件

楼主(2020-09-04):
一台行车记录仪,一时脑子短路,误插入12V电(应该是5V),导致主板上烧了两三个元件(目测),现在主板上有一个指示灯还亮,但是记录仪不能开启。
请各位师傅给看看这几个元件是啥。谢谢了!

那两个既像电容又像晶振的东西,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丢了吧,这么高电压 估计CPU坏了,记录仪开启应该是靠CPU发出开机指令的

网友:
这两个是晶振,时间走时的频率就是这东东产生的。

网友:
再接入5V电压,连接电流表,看看是否大短路还是断路?短路立马换3.3V电压,看看哪里烫手

网友:
猜测那个sot23-5的芯片是tp4054,挨着芯片那个应该是晶振(可能没坏),另外一个是电容,等大神科普

网友:
这种烧了几乎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我奇怪,你不识2个晶体,但知道5脚芯。
猜5脚降压的吧,看12Ⅴ还去哪?

网友:
我奇怪,你不识2个晶体,但知道5脚芯。
猜5脚降压的吧,看12Ⅴ还去哪?
估计也是料板。没反应,点几下,回几帖,系统问题,不是我

网友:
5脚芯片应该是线性降压稳压芯片,后面的供电全部从这里出,大约是3.3V或1.8V的稳压块(查一下多脚芯片的电源电压),它烧毁了其他元件并不一定损坏。

网友:
没死硬估计也差不多凉了,高压误入一般坏一片东西包括主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给出的建议,抽空根据大家的建议检测一下,尽管有师傅说没有维修的必要,但是作为一个维修爱好者,还是想借这个东西锻炼一下,提高自己的维修本领。
如果再遇到问题,可能还会来这里麻烦各位。多谢了!

网友A:
麻烦你看一下另一面 USB口附近的零件 可以在拍一张图片吗  有一个六脚的原件。这个线路板和我手里的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看一下另一面 USB口附近的零件 可以在拍一张图片吗  有一个六脚的原件。这个线路板和我手里的有点像 ...

这是平安一号行车记录仪的板子,晚上回家拍照发上来。有相同的板子对照就好了。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看一下另一面 USB口附近的零件 可以在拍一张图片吗  有一个六脚的原件。这个线路板和我手里的有点像 ...